维修个逆变电焊机。困难重重?

楼主(2019-10-05):
从来没有修过这逆变电焊机,看的头晕。故障现象是电压通电无反应。不管是电源灯还是故障指示灯都不亮。拆机后测量没有24电压。在没有启动之前是靠热敏电阻供电的。

不说这个是加热电阻值升高吗。本来正常温度是92的组织。加热后发现变成70多点 然后还能在降低。我以为坏啦。就在网上买的新的 。换上后依然如故。这5块多钱是白花啦。好吧。这就大拆吧。都是太懒啦。早拆就不会多陪这钱啦。
这是头快电源版。 那个继电器的24V没有。还有那个热敏电阻通电后 发热。发烫。后面电路一点有短路的地方。一个是24V供电。一个是这个标的RJH60F5  1N2  500  的管子。(在下面电路版上。)
这个一共是4个60f5。我拆掉了三个 两个确定是完蛋啦。剩下两个不确定是好坏。
用这个东西测量除这个鬼样子。 。然后用指针万用表 黑表笔接c,红e.指针不动。手触摸g c .指针偏转。在触摸G e。指针归零。这个到底是好是坏啊
不明白啦?用晶体管测量仪测量其他的都可以。没有发现不正常。可是测量这个怎么就吃那个二极管的图。难道超出量程 迷糊啦

楼主:
没人回帖 别沉

楼主:
谁知道怎么修

网友A:
查那几个功率管,我也有一台放了很长时间没使用,放坏的,换管子就好了

网友B:
b站有系列教程  一步步开始拆件 跑图 可以看看

网友:
我刚换了4个40N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那几个功率管,我也有一台放了很长时间没使用,放坏的,换管子就好了

确实是坏啦。今天刚买,不知道换管子后能不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b站有系列教程  一步步开始拆件 跑图 可以看看

这几天就看这个视频那。刚明白点。 继续折腾吧/

楼主:
刚买的60f5.不知到还有别的啥东西坏。最怕在烧管。

网友C:
这RJH60F5是带阻尼二极管的IGBT,你那晶体管测试仪可能测不出,3脚和2脚之间的阻尼二极管就测出来了,压降0.5V也正常,看样子管子像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RJH60F5是带阻尼二极管的IGBT,你那晶体管测试仪可能测不出,3脚和2脚之间的阻尼二极管就测出来了,压降0 ...

测量出来就是图上那个结果。明显不对。已经买新的啦。来了在测量下。看看是不是这个也坏啦。

网友:
把强电断开,先查辅助电源。热敏电阻发烫,把24V继电器拆下来测量是否坏了。辅助电源正常后再查逆变板

网友:
这种逆变焊机还是比较复杂的,维修一定得注意安全

网友:
整流桥挂的可能性比较大,PTC发热就是有大电流经过,指示灯不亮查辅助供电

网友:
什么灯都不亮,一般辅助电源和IGBT损坏。可以查查辅助供电芯片附近的启动电阻是不是正常。在确认IGBT。

网友:
把4个功率管全部拆掉先不要装,把整流桥量一下看看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的话量一下辅电上的那个3878MOS管有没有击穿,再量一下那个510k启动电阻,都没事的话可以通电是一下看看有没有24v,风扇转不转,都没问题的话就量一下Z24那两对管的电压(14v左右是正常的25v就是封波了那就得查控制板)有驱动电压就断电量一下驱动板上的那几个电阻和二极管,有示波器话还可量一下驱动波形看看频率是不是一样。都没问题那就装管吧,管子可以买拆机的就行

网友:
这玩意儿不好修,高压高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买的60f5.不知到还有别的啥东西坏。最怕在烧管。

b站是什么站

网友D(2019-11-04):
www.bilibili.com  希望老哥不被里面的二刺螈,小学生吓哭

网友:
引用 网友D:
www.bilibili.com  希望老哥不被里面的二刺螈,小学生吓哭

有A、C、H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