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元作 』捡了芝麻丢西瓜——继显微镜、电机;购买一堆联轴器!

楼主(2019-10-05):
『 元作 』捡了芝麻丢西瓜——继显微镜、电机;购买一堆联轴器!

听说台钻很好 ,于是捡到一枚550动力电机。买了显微镜支架和联轴器 。
因为不知道哪种联轴器能用,于是购买了多款孔径的。
显微镜一枚。

捡到的电钻电机 。

购买的联轴器 ,3.17mm ,4mm,5mm孔径的。

铝合金的 ,但壁很厚。

多送了四枚螺丝

铝合金的,重量轻多了 。

台钻已经备足料了 ,有时间在做 。。。
完,谢谢欣赏 。

网友:
引用:听说台钻很好 ,于是捡到一枚550动力电机。

简直开了上帝模式。神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

网友:
还有一种10mm外径联几种内径,自带螺纹可以上磨光机磨片的家具。

网友:
最后一词 应为 夹具。输入法的事

网友:
联轴器不行,要用铜套,然后电机最好是前后都是轴承的,或者前面是轴承的,如果是铜套很快就有间隙,电机没有过多久就报废

网友:
还得弄个电机固定支架啊

网友:
我还是喜欢大台钻

网友:
无动力主轴才是王道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个套子套上

网友:
曾经因为热转印pcb到朋友工厂借用专业台钻,也许初次用还不得法,发现还没有铝合金套件自制的手持小电钻好用,以后钻pvb板就一直用着小电钻感觉没什么不好的

网友:
如果要连接钻夹头,需要买轴套而非联轴器;如果是直接连接钻头,电机轴径应该是3.17mm的,另一端因钻头而异,不过同心度就难以保证了。

网友:
一台儿童小车上拆了个550电机和你这个一样大小,不知道能干啥用扔那里吃灰

网友:
钻头夹与电机轴的连接确实是个麻烦事,也看过这种联轴器,运费太贵没下手,哈哈,手里有几个大功率电机来着。等牙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