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难堪大用的论坛神器——返修品或次品

楼主(2019-10-05):
不久前拧个螺丝,用的22合一自带的大号十字批头,用力不大,手柄滑了,批头不转手柄转!

今天闲着没事,拿出来研究一下,用钳子夹住批头筒,旋转手柄的同时往开拔,出乎意料的轻松,发现手柄接合部位仅插入一厘米左右,且不是严格意义的紧配合,仅仅是手柄头部插入部分有六条凸起棱条,铝合金材质这么软,仅靠小小的六个棱角受力,实难堪大用,大家以后使用时注意点!

另:想用胶粘住,不知道什么胶适合铝合金?

插入长度仅一厘米左右

对称两颗定位珠,四个定位珠孔空置两个,而且空置的两个孔还有红色标记,不知道为什么?

仅靠六条小棱角受力,长度又仅有一厘米左右,受力强度可想而知!

~~~~~~~~~~~~~~~~~~~~~~~~~~~~~~~~~~~~    分割线   ~~~~~~~~~~~~~~~~~~~~~~~~~~~~~~~~~~~~~~~~~

仔细研究了一下四个定位珠孔为什么有两个空置,且空置的两个孔有红色标记,真相是空置的两个孔位置不对,导致卡环前推后空间不足,定位珠不能完全退出,结果就是延长杆卡滞或卡死,重新钻两个孔,位置略略后退一点,卡环前推后,空间足以让定位珠完全退出,延长杆方可自由活动。

严重怀疑这套工具是返修品,拆修时将手柄头部拔出,二次装入导致配合更加不够紧固,难怪用力不大就打滑!

尺寸a比尺寸b大0.3mm

从这张图即可看出,若孔位向前则无法完全退出定位珠,导致延长杆卡滞甚至卡死,无法自由活动!

楼主:
另外:手柄主体部分内孔是光滑的正圆,若用插刀插出六条槽来配合这六条小棱条,效果应该会好的多,加工六条槽也是极容易的事吧?!

网友:
要啥自行车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前一段时间出现一样的问题,我是用哥俩好粘上的,

网友:
就你说出来……

网友A:
我那前几年的老版本,用了一年多伸缩杆无法拔出来了,楼主这倒好

网友:
这的确是个问题,论坛前期也有积极处理,我的22合一在装个电风扇时也是这样滑了,两年后刚好在论坛买其它东西寄回去换了个手柄,用大号批头时又滑了,不管它了,平时用大批头的机会也少,就这样用小批头也行。.
多谢你的图片,知道结构就好无损的拆下来研究了。

网友:
真正好用耐用的是这种,可上铁锤砸的

网友:
多用的只能拆小东西

网友:
没想到这么low

网友:
这玩意只适合拆解小东西,需要大力的请换8楼那种普通螺丝刀。话说难道没人感觉金属手柄除了好看外特别不好用吗?还是橡胶手柄的舒服,还不导静电

网友:
这种工具,平时很少用,只有到了非要用它的时候(比如特殊螺丝头)才拿出来用一下。大的一字十字批都用另外的。

楼主:
刚去找胶,回来时发现两颗定位珠不见了,都不见了,晕,难不成就这么废了?用卡尺又量又算,定位珠直径2.5mm左右,哪儿有?

网友:
钻孔,拧螺丝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前几年的老版本,用了一年多伸缩杆无法拔出来了,楼主这倒好

我的也是伸缩杆无法拔出来,正儿八经没用过几次。

楼主:
钻孔不好,延长杆就不能用了!

淘宝不锈钢珠,2.5mm,1000颗才卖,十几块钱包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去找胶,回来时发现两颗定位珠不见了,都不见了,晕,难不成就这么废了?用卡尺又量又算,定位珠直径2.5m ...

万用表转盘上有两个差不多的。

网友:
这还是打孔 攻丝 拧4个小螺丝结实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转盘上有两个差不多的。

对,找坏表去,谢谢!好像开关里面也差不多,量量看!

网友:
样子货 好看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