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常见问题,电炖锅自动跳闸,不加热

楼主(2019-10-05):
如图这种,就一个主板两根线直接连加热模块,按下加热功能两秒后就跳闸了(不加热),怎么处理,是不是电路板上某原件坏了?观察了主板,没异常烧坏最新进展,这个黄色电容上写的0.68uf,实际值是多少,该怎么读?第一次用万用表,是不是这个电容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9-10-12 10:58):
此贴终结,已修好,就是换了个黄色的电容

网友:
如何跳闸?跳闸后有显示查下黑色继电器,无显示查一下黄色电容

网友:
电容容量不够了,阻容降压的电路,黄色电容换了就好。

网友A:
先把万用表的电池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万用表的电池换了吧

检查发热丝对地电阻,可能漏电了。

网友B:
黄色电容容量降到了多少?我的普通机械电饭锅也是一直按到加热才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电容容量降到了多少?我的普通机械电饭锅也是一直按到加热才加热

0.68uf变成0.171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