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自行车换飞轮

楼主(2019-10-05):
电动自行车飞轮琦行时有响声,有时咬合不上,踏空。十一放假有时间,买好新飞轮,用一字罗丝刀加锤子逆时针方向敲下旧飞轮,永名牌的,装上新飞轮,苏浦士品牌的。装车路试,效果不错,无声响,骑起来舒服多了。已代步了一段时间,老化的膝关节再也不痛了。

买来的飞轮

买来的飞轮

网友A:
居然是电动的,好奇这电机功率有多少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电动的,好奇这电机功率有多少瓦? ...

不超300,一般250或280

网友B:
修都修了,在把断的辐丝补上

网友C:
旧飞轮不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都修了,在把断的辐丝补上

好眼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都修了,在把断的辐丝补上

买了辐条,该死的商家虚标长度,买18cm长的,到装的时候发现短了,明明18够的,一量买的辐条,只有17.5cm,装不上,又过了退货期,只能重买再装。

网友D:
这个飞轮使用频率比较低,楼主必定是追求完美的人。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旧飞轮不拆开看看?

想拆,不知怎么拆。

网友:
家里的电动自行车飞轮出了几次卡不住的情况,每次都是直接从缝隙喷点wd40 能管1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电动的,好奇这电机功率有多少瓦? ...

250瓦的电机,因车轻动力是够的。

网友E:
谢谢分享,修这个满手都是脏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修这个满手都是脏油哈哈

带手套就不会了。

网友:
飞轮的外盖好像是反丝的,拆开后里面有钢珠和千斤和压簧,清洗干净装好大概能修复

网友:
飞轮拆开清洗一下换根钢丝就修复了,不在乎钱在乎折腾

网友:
修过老式自行车的都知道飞轮拆开清洗加油估计就好了

楼主(2020-02-07):
引用 网友D:
这个飞轮使用频率比较低,楼主必定是追求完美的人。赞一个。

我是人力电力混合用的,所以要修复。

网友(2020-03-17):
问下楼主这个飞轮是用钉子逆时针敲出来的吗?我的电动车也偶尔踏空,想拆下来清理下,死活敲不动啊

网友:
很多年前也曾经试图修理飞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弄下来,还有那个涨刹的刹车盘,可能自己的肌肉不够发达。。。

楼主:
用一字罗丝刀加锤子逆时针方向很命的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