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海康球机换 机芯

楼主(2019-10-05):
本来购买了一个球机,不过像素太垃圾了,所以准备把球机里的机芯去掉,换成别的头;
现在问题是,球机接口是9PIN的,另外的摄像头是BNC接头,我拆开发现里面有6根线,不知道怎么接  请教有懂的教教我
  这是准备换上去的半球摄像头,有6根线

这是球机的云台,有一个9PIN的接口,之前我试验过,直接用半球摄像头插到球机BNC接头,可以出图像,也可以转,但是云台转,半球的线会缠绕到一起,所以准备接到这个9PIN 接口里,请教接法

楼主:
   这是球机接口定义

网友A:
线会绕到一起?没有限位开关?

网友:
接个电源和cvbs就行了!就是45是电源,67是cvbs!

网友B:
还有就是你那半球应该是tvi的摄像机,需要短接绿和白才有cvbs信号输出,不然就是输出tvi的信号!拆过一次,忘了线的定义了,万用表量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会绕到一起?没有限位开关?

上下有限位开关,360度无限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你那半球应该是tvi的摄像机,需要短接绿和白才有cvbs信号输出,不然就是输出tvi的信号!拆过一次, ...

半球是 同轴720P 和 模拟960P,可以切换,有个线头,里面是黑色和白色线,短接就是模拟的。

楼主:
搞定了,已装上,效果还行,对比原装的机芯,少了聚焦和 变倍功能。多了夜视。
云台正常旋转。

剩下两个机芯 不知道用来干什么了。。。

还有2个红外灯,也看不到线路板,6根线,不知道怎么用12V正负两根线点亮???

网友(2023-07-26):
引用 网友A:
线会绕到一起?没有限位开关?

的4616464164591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