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输入电源5V0.6A的TP-LINK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9-10-05):
以前用这个牌子工作电压都是9V 0.6A,不久前买一个今天看下没想到输入电压是5V 0.6A,所以拆开看下,里面东西精简得太厉害了。

网友:
省电,省零件,省钱

网友:
TP的天线焊点好像一直没缩过水,饱满光华圆润

网友:
联发科的 高科技   MTK7628    无外接USB
这个配置你这个原装电源没啥毛病
优酷路由宝L1   5v-12v 1a来去的电源全部都能用

网友:
842n居然还更新到了V9.0版了,缩水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
一般应该是一二版用料比较好,后面就开始精简了

网友:
好像集成了8M内存,网口为什么不缩成两个?而且还用8针也不合理啊,缩成4针才是王道

网友:
正常的产品运作路数,先用开始的性价比高的配置打市场,后期精简配置拿利润

网友:
还别说,如果不是折腾的人,这种货色买2个不过几十块钱,上网用足够了,好过你买一个好几百的高端货。

网友(2020-06-24):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TP机,上网真的经常掉线了,最好还是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