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OYI ZT-M1改锂电池

楼主(2019-10-05):
相信这款表坛友基本上都人手一块吧,我是一个重度万用表使用者,买来用了一个星期后发现太耗电了,充电电池充满电用不到两天就报警没有电了,所以心里早就想改锂电池了,刚好今天有时间就动手改动,顺便改下背光。

网友A:
找到两个连续的分压电阻,200k-800k大概,比例大概1:3,1的接地,3的接vdd,换上锂电,把比例1的改成比例1.7。如果能找到那2个电阻就差不多被我猜对了。

楼主:
我就改动锂电池供电,背光改为绿光,采用内置USB线来充电,我想问问大神用锂电池供电,充电保护板USB口内置的还是想我这样外置的?

网友B:
直接改锂电吗?低电量会提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改锂电吗?低电量会提示吗

我改背光源了,电压低于2.6伏才报警.

网友C:
我用了手机电池直接代换。

网友:
这个思路挺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了手机电池直接代换。

这个充电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了手机电池直接代换。

我想知道下你充电是不是要把电池拿出来充电?

网友D:
人手一块?这广告真让人反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下你充电是不是要把电池拿出来充电?

那是肯定的,半年充一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手一块?这广告真让人反感

不是广告,是我套用了其它论坛的词语改动的。

网友(2019-11-06):
我觉得胜利或是UT差不多才是人手一块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到两个连续的分压电阻,200k-800k大概,比例大概1:3,1的接地,3的接vdd,换上锂电,把比例1的改成比例1. ...

这个有些技术含量,说说原理和具体电路图,谢谢。

网友:
看原理图后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些技术含量,说说原理和具体电路图,谢谢。

看原理图后猜的

网友:
这表没有两个连续的分压电阻,请教哪个表有呢?

网友:
看坛友的拆解图好像有个ht7130,图片不是很清晰如果有这个就有分压电阻

网友E:
既然有5#电池仓,何不直接上14500锂电池?这样改动可以做到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有5#电池仓,何不直接上14500锂电池?这样改动可以做到最小。

我试过了14500容量小了装上不耐用,充满电不关机最多用6个小时,我现在的电池不关机能用11个小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