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立马电动车矢量控制器无锡晶汇(A7215G-LM30-3)

楼主(2019-10-05):
立马电动车矢量控制器(无锡晶汇生产)采用CPU型号为STM32FEBKC6T6、两片轨到轨运放TP1272、15个MDP1991功率管(每上桥臂2个MOS管、下桥臂3个MOS管)。立马电动车矢量控制器(无锡晶汇生产),通过采集三相下桥臂MOS管的管压降,经过轨到轨运放TP1272处理后输入到单片机AD端口来获取相线电流。参考:《南京元朗产绿佳智能型正弦波电动车控制器相电流采样原理图》           基于MOSFET内阻的电流采样及相电流重构方法

网友:
大电容用的是105度的,耐压不知道多少伏。MOS管不错。一共15个

网友A:
小鸟的 才12管  哎  能缩就缩啦     ,我们这给2年缓冲期, 以后只能国标小蚂蚱了

网友:
晶汇的控很耐艹啊

网友:
没看到降压芯片。驱动MOS管一般用的都是12V或者多一点电压。
输入正极满电电压88.5V。怎么最后降到5V还是3.3V给stm32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鸟的 才12管  哎  能缩就缩啦     ,我们这给2年缓冲期, 以后只能国标小蚂蚱了 ...

我那北京的也是,3年临时缓冲期,也以后是新国标。还好我没有入门山地车电机套件,要是装上后发现不能上路更麻烦。

网友:
农村没人管。怎么快怎么来

网友:
谢谢分享。。。。15管的,鸡肉多多。。。。

网友:
看样子也是配250W电机的,舍得用15管,用料不错

网友:
感觉晶汇比高标用料实在,但防水没有高标好。

网友:
这管子够多的,动力一般摩托车都比不上

网友(2022-11-08):
请问帖主,你是怎么做到无损拆解出控制器电路板的?非常感谢了。全网好像都找不到拆这种控制器的教程

网友:
学习了新知识

楼主(2024-05-09):
分享一个电动车矢量控制器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