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一个省钱的DIY,1号电池代替5号电池

楼主(2019-10-05):
用了两节1号电池串联 注意磁带机的接口是内负外正的 和一般不同
代替两节5号电池
这个不能改锂电因为锂电的电压太高

网友A:
磁带还能找到啊,MP3都淘汰了

网友:
锂电池4.2串一个2级管可以得到3.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带还能找到啊,MP3都淘汰了

网友B:
用锂电池没问题的,电压高1V多不要紧,5V以内安全。

网友:
楼主是刚从20年前穿越过来的么?

网友:
锂电加ldo啊

网友:
你需要一个1.5V3.0V4.5V6V7.5V9V12V多抽头可调电源。就是这个随身听伴侣。

网友:
太少了,我这里还有一百多盒,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锂电池没问题的,电压高1V多不要紧,5V以内安全。

应该不行 怕烧磁带机
只能用3V的电源

网友:
串二极管是最简单可行的办法。

网友:
磁带机电机有调速稳压IC,可以接入4.5V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带机电机调速用的是2822,可以接入4.5V的电源

不会烧坏其他部分吗比如磁带机的信号放大电路

网友:
现在用这个的都是烧友了

网友:
我爱发明系列节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烧坏其他部分吗比如磁带机的信号放大电路

放心吧,没那么娇贵

网友D:
院里电池没有问题,因为它可以用外接变压器电源,他都超过珊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烧坏其他部分吗比如磁带机的信号放大电路

新的南孚电池2个差不多有3.5V,锂电池充满才4.2v,别怕,不会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院里电池没有问题,因为它可以用外接变压器电源,他都超过珊瑚。

原来的外接电源应该是稳压开关电源吧 电压就是3V

网友:
事实证明1号电池更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