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旧格兰式微波炉

楼主(2019-10-05):
今天去废品站看看,一直想收个微波炉变压器,没有想到真有一个,和老板娘谈谈,只要里面的一配件,外壳不要,她不同意,说我们都整机卖,最后谈成我先收整机,拆除后,剩下以费铁再卖给她,一来一回,最终27元成交收集如下配件,不知道合算不?

回来就开始拆除变压器,心想,希望是全铜,结果最后

因为用手机上传也不会单独对每张图片说明,就一起上传来,大家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铝的。

好像现在基本上是铝的

网友B:
楼主是想要做个点焊机?

网友:
反正只用初级 没多大影响

网友C:
2005年后的基本没戏

网友:
我还有一个 1999年的 格兰仕微波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5年后的基本没戏

这个应该在2000年以后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要做个点焊机?

准备研究这个

网友:
看来买之前,最好科普一下用料。我好像零几年发现,有些冰箱和电扇等促销电器,反正能撑过保修期,没多久出问题一定是特殊技巧,比如铝线电机,铝管甚至铁管换热等。

网友:
我家店里用的一个微波炉 牌子没注意 好像也是格兰仕 有十多年了吧 开门那个按钮不好 要用东西顶住才工作 上周彻底不工作了 于是把家里一个新的拿店里用 坏这个打算拆变压器了 一直想要的 没成想修好了 开关那的继电器磨损大了 关门顶不到位 一个小铁片顶到位  变压器又没着落了

网友D:
微波炉我搞过几十台拿来修复卖二手,还没见过铜变压器的,就见过一个初级铝次级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波炉我搞过几十台拿来修复卖二手,还没见过铜变压器的,就见过一个初级铝次级铜的 ...

小日本的是铜的,我现在用的是30元从废品站收的日本原装松下的,初次级都是铜的

网友E:
你应该先看看型号拆机,越老的应该越容易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应该先看看型号拆机,越老的应该越容易出铜

没有经验,其实应该想的到,因为是在农村废品收购站找到的,不可能是特别老的机型,也不可能是全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