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小区附近废品站收购的华为6108V9E-非海思芯片

楼主(2019-10-05):
闲来无事,想起好久都没有到小区附近的废品站云扫荡了,报着捡漏的心理下午又过去了一趟,刚开始的几个摊位里也没看到啥,最后在一堆的废品中,找到了这个华为6108V9E,看着成色还行,问商家要多少钱,商家说给5块钱吧,我还价3块,商家摆摆手说拿去吧,哈哈,心中一阵窃喜。
仔细看看这个华为6108V9E只有主机,没有遥控器,后面的HDMI接口有生锈的痕迹,担心里面进过水,所以好坏未知。
机顶盒的模具做的很不错,几乎都看不到缝隙

型号

没有看到螺丝,最后把脚垫拆开,看到有两个螺丝,其中的一个螺丝还有保修贴

哈哈,让我一桶就破

主机全貌

拆下主板来

网卡是螃蟹的,这个好像不带蓝牙,好像是缩水了

指示灯挺多

其它的芯片

好像没有USB3.0

背面也有进水的痕迹

闪存

楼主:
因为看到有明显进水的痕迹,所以没有第一时间通电,先用酒精彻底的清洗了一遍,然后把外壳部分用洗衣粉清洗完,最后电吹风哄干10分钟后再通电。神奇的一幕出来了,开机画面出现了,原帐号信息也看到了,只是网络不是一样的,所以进不到IPTV里面,不过这个难不到我。

楼主:
下面是刷机过程1.下载智能电视网论坛的ROMROM地址:https://pan.baidu.com/s/1kUHAmmr密码:h0vn
2.将ROM拷贝到U盘根目录的upgrade文件夹
3.机顶盒开机时,快速按压左右键,进入到REC,三清后刷机
4.刷机完成后会自动重启,重启后进行到当贝市场界面,目前正常使用。
是的,就是这么简单,开机后就进入到当贝,好像自带电视家3.0的软件,就可以看电视直播了。
现在问问大家,有几个问题
1.我这个现在刷好后,一开机先进入到当贝市场,大概2S后就直接进入到电视家3.0,这点挺方便的,方便老人孩子收看,不过在使用过程中,没有那些购物频道了,印象自己以前安装电视家3.0后,都会在频道中,加插一些购物频道,但是这个没有,很好用,换台也很快,是这个电视家3.0被修改了,还是我用的K2P路由器的去广告插件在起作用,不明白,刷过机的朋友给说一下。
2.这个机顶盒能刷成游戏机盒子吗,在那里刷的,能用什么游戏啊,刷完后,能插USB的游戏手柄吗
3.我这几天在玩点歌机,发现点歌机的硬件和系统,和盒子差不了多一样,这个能刷成点歌机,然后K歌吗。

对了,家里还有一台华为6108V9,是海思的芯片,有USB3.0和蓝牙,这两个对比一下,使用感受差不多,都是1+4G的配置,6108V9发热大一些,6108V9E发热小一些。
哈哈,我绝对是一个有实力的高玩,不信你看看我后续的动作。

网友:
3元值了,可惜没有遥控器。

网友A:
mark一下。不错,这边好像没碰到过这样的废品站

网友:
我这边很少有好东西看到。

网友:
应该是节日期间购物台关了吧
我也有个,就是噪音太大,请教下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
感觉不错啊,可惜我的V9刷完机还是有点卡啊,内存只有1G是盒子的硬伤,andriod优化是必伤,所以吗,感觉3元有点值,但没有什么用了

网友:
坐等连续剧

网友:
我是看你如何憋大招的

网友:
联通的数字机顶盒,办联通固话套餐带电视功能就送这个盒子

网友:
电视家308,现在不能通过6位数字码加频道了,不知是因为版本太低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想知道左右键在哪?

网友:
东西值三块  ,折腾进三百人工变成30块成品

网友:
真便宜。。。我去了好几次地摊都看不到各种盒子。。。

网友:
家有一个6108 好卡啊

网友:
我有个V9C刷机后不能开启蓝牙,刷楼主这个能否解决?我之前是用U盘刷的,

楼主:
遥控器正好家里还有多余的一个,电源适配器12伏的也比较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一下。不错,这边好像没碰到过这样的废品站

没事可以多到废品站去转转,是一个淘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