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电磁炉E0故障(JYC-21HEC05)

楼主(2019-10-05):
九阳电磁炉插电开机,选择功能键几秒后,显示E0故障代码。搜狗结果:“内部线路故障”。
经检查,发现IGBT附近二个330k电阻,其中一个损坏开路了,二个一同更换同阻值电阻后,再查其他元件无问题,逐用灯泡法试验,一插电灯泡就常亮,电磁炉开关灯亮,开机,进入加热马上全部指示灯闪下熄灭,只剩下电源开关灯常亮,灯泡也常亮(感觉这个电磁炉有点特别)。去除灯泡,正常方法使用,正常了,水开了。

网友A:
你串的灯泡功率太小了所以会常亮

楼主(2020-02-11):
引用 网友A:
你串的灯泡功率太小了所以会常亮

忘了是40还是60:smile:

网友:
恭喜成功修复

网友:
串的灯泡

网友:
常暗亮也有。没烧过管,我一般换后直接上220Ⅴ。

网友:
这两个电阻用多大功率的?

网友:
山东九阳的质量好
九阳股份的质量差
说白了就是九阳从济南搬到杭州之后的品质就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