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个巴顿850W电源,PG信号问题,求助万能的各位维修方案,广州的最好

楼主(2019-10-05):
https://www.expreview.com/20379.html

拆解在这里,除了主电容是松下的之外,其余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电源用了一段时间,突然无法点亮CPU,使用电源检测器,发现POWER GOOD信号为0,5V没有输出,12V 3.3V等都正常

百度了一下说是某个元件坏了本来想自己动手,但是乔威PUQ-G方案的电源拿来自己折腾太浪费资源了,想到了岗顶,然而去岗顶找维修店铺,却没有一个能修的,都说不会(应该是怕麻烦或者嫌钱少,370显卡直接说不值得修)

不知道万能的各位有没有维修方案?广州的最好,直接上门给老哥解决,当然是有偿的,顺带能把一块点不亮的显卡修一下就最好了

传一张电路图吧,不知道维修难度如何

网友:
没图怎么说呢

楼主:
有拆解测评,目前没拆,但是内部是一样的,元件问题我也说不清楚,有过维修经历的人应该会懂吧

网友:
很简单,拆除原来的5V电路,找一个5V的手机充电器直接替换

网友:
待机电路问题

网友A:
2V 3.3V等都正常说明高压部分正常,查低压部分5V电路

网友B:
拆开看看有没有明显烧毁的地方,多拍点图,没准坛子里的大神就能告诉你哪里的问题然后你自己换零件就可以搞定,你这没图大家没法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有没有明显烧毁的地方,多拍点图,没准坛子里的大神就能告诉你哪里的问题然后你自己换零件就可以搞 ...

关键是我焊工极差,要是能找到愿意接修的大佬免得二次出问题自己还是先不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V 3.3V等都正常说明高压部分正常,查低压部分5V电路

-5VSB也是正常的,百度了下说PG不正常的话5V也无法输出,主板判断电源不正常,所以也点不亮CPU

网友C:
理论上12v,5v,3v有一个不正常都应该保护没有输出才对。你这个只有5v没有。考虑是不是二极管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12v,5v,3v有一个不正常都应该保护没有输出才对。你这个只有5v没有。考虑是不是二极管击穿了。 ...

POWER GOOD信号无输出
二极管的话那更难搞了,我这渣焊工是没信心鼓捣,换个电容可能都很考验手艺

网友D:
5v没有就12v dcdc那块出问题了。我在广州,可以找我帮你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没有就12v dcdc那块出问题了。我在广州,可以找我帮你弄。

私聊了老哥

楼主:
还有更多的老哥吗

网友E:
有,,,只接寄修,,有DCDC电路的维修费,,你不会考虑的,,我在番禺钟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只接寄修,,有DCDC电路的维修费,,你不会考虑的,,我在番禺钟村 ...

老哥的意思是维修比较麻烦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哥的意思是维修比较麻烦吗?

麻烦还是不麻烦,,要看到图片或者实物才知道,,这种东西维修价值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麻烦还是不麻烦,,要看到图片或者实物才知道,,这种东西维修价值不高 ...

乔威PUG-Q 850W的电源维修价值还是有的吧,便宜电源我自己都开了换元件了。

网友:
八成是5V电源的取样电阻或者整流二极管虚焊了。热胀冷缩,所以开机一段时间就开焊了没有输出了,等过段时间冷却下来又暂时正常。

网友:
难度不大但是我是云南的 费用有点高 值不值得修呢 LZ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