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炬为U96 USB电流表改铜USB座

楼主(2019-10-05):
优惠购里买的炬为U表,比之前那种数码管的好多了,屏幕清晰,一屏就能显示全部内容,还能计算电量。优点不少,缺点也有,就是U口排针竟然是铁的:curse:U口外壳是铁的我可以接受,排针用铁的真是太过分了,外面淡淡的黄色不知道镀的是金还是铜?我用的充电宝板子五福一安的,刚开始充还能达到1A,用10多天后就变成500多ma了,用手掰着能到1A:sweat:当时心想可能是U口接触不良,打算拆开看看,结果发现竟然是铁的针脚,于是找了根USB线拆个头子换过去。

▲这表坛友们应该都拆过,里面我就不介绍了。

▲直接焊下U头,光驱拆的强磁上阵,可以看到针脚吸上去了。

▲黄色的是数据线拆的U头,外壳铁镀金,不过针脚还是铜的。

▲针脚不吸,相比炬为原装针脚要厚实,外层镀金。

▲废光驱板子找了4根IDE排针焊上去不错

▲直接插进板子焊接,看着效果还挺好的,突然发现焊反了,还好没上机

▲由于IDE排针本身是90度折角的,再反过来焊接就不好弄了,于是找了根多股电线拆芯线焊接。

▲焊好线再折弯

▲U表插进充电头对比一下,U还剩出一大截,看来长度没问题,做好记号。

▲由于U是数据线上面拆的,没有在板子上面焊接的引脚,找了块易拉罐铁皮做个引脚。

▲就这样加上去焊好,再给铁皮和U侧面焊接一下就固定了。

▲为了插拔的时候不让排针给捅出来,在U后面加块U型贴片把排针顶住,排针和U型铁皮之间加绝缘。

▲侧面上锡焊接,看起来略丑,不过装好壳子看起来不明显。

▲上机测试,五福一安终于又恢复了,等找到合适的母座,再把后面的U也换掉,不用看了肯定是铁的无疑。手上有这表的坛友们,有合适的铜针U头就把它换了吧,铁针的用着不甘心啊

网友:
用铁针的 是有点过分了

网友:
与 坛子里的 比,差了10块,是这样了。

网友:
这个牌子的任何东西都不推荐

网友A:
这玩意能改单独供电,测量更低电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能改单独供电,测量更低电压嘛?

应该可以吧,不过好像没什么必要

网友:
买过一个39的说是支持华为超级快充的结果根本不支持客服说可能是我的充电器不匹配

网友B:
多少钱买的?
我5年前20多买的USB电流表现在测2A放电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买的?
我5年前20多买的USB电流表现在测2A放电很正常。

19块好像,多少A看负载,我充电板子最大就1A不能再大了,充手机可以2A,改之前大概1.7A左右,说明插头还是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买的?
我5年前20多买的USB电流表现在测2A放电很正常。

我也是5年前买的睿登的表好像是加邮费40多买的,应该是第一代吧,现在还好好的,就是自己换掉了USB口,原口用久了接触不太好了。

网友:
还是睿登的好,近段时间据为被喷的挺惨

网友:
哈哈,又遇一强迫症换者!

网友C:
这个地方也省钱…………
本来想买一个的,结果等不到19块,于是国庆前用4900币兑了一个本坛的

网友:
略屌,我买的是睿登的,到现在还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方也省钱…………
本来想买一个的,结果等不到19块,于是国庆前用4900币兑了一个本坛的 ...

现在3900好像,早知道去兑换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3900好像,早知道去兑换个好了

对的,另加运费1000

网友D(2021-04-05):
你真是人才啊!这表精度怎样?

网友:
u口坏了再买一个,你自已换u口,工厂出来的真给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真是人才啊!这表精度怎样?

没对比过不太清楚,看个大概而已

网友(2024-04-12):
睿登的那款比较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