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DC212,DC213电锤改无刷

楼主(2019-10-05):
手上有两个得伟老款DC213电锤平时用的比较多。原电机是有刷的,有刷电机要是打孔大了,
碳刷容易出问题。早就有改无刷的想法了,电机和电调早就买好了一直没动手。
无刷电机用的是在某宝上买的号称有500W+的功率,电调也是在某宝上买40A,有开关,可正反转那种。

这个电机改的!又拆原电机,又拆无刷电机,也加了风扇,波箱没动,装上试机,结果发热太大了
波箱的散热孔太小了,又不能加大。。。。。。

只能重搞了

波箱再打磨好,从侧面两边开小孔攻丝,用螺丝固定,这波箱虽然是塑料的这样装上也是牢固的

电调太长装不下,拆了两头锯掉,电容重新焊上,这样也不用当心电调散热。正反转开关用的少,直接放散热口。

电调调速电位器我是直接利用原机开关的调速电位器,调速完美。

原有刷转速1100,改无刷后转速1500,用起来爽多了!!!273转速也只有1200。。。。

网友:
包邮求赠送

网友:
这种大改,麻烦特别多 ,真有耐心

网友:
博世的有感无刷电机,装电调用,电机性能不能完全发挥出来,有款威克士的无刷驱动,能用在这电机上

网友:
不知用不用的长

网友:
动手能强大!

网友:
这个厉害了。老哥稳。献上1积分

网友:
德伟好像有可以直接替换的无刷电机  再说电调带负荷不太耐草

楼主:
这种老款的无刷电机很难配到,新款的好配些,应该可以配个273的电机,
有感和无感对于电锤来讲用处不大,有感启动力和调速好些,现在没有调速的电锤也很多,
都开最高速区别不大。

网友:
这电机发热很大啊

网友:
这个可以改213壳加得伟原装电机和控

网友(2020-03-09):
果断收藏,你太牛了,人才啊!!动手能力超强,万能的博世无刷电机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