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厦新/夏新DVD8850。

楼主(2019-10-05):
这个机器不读碟了,目测是光头不良,拆之。机芯为常见dv34结构,机芯架和飞利浦CDM12.1机芯架同厂,激光头是三洋老款HD60,三洋光头的特色,前后代兼容,找了个HD870换上,正常了。

网友:
夏新当年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
DVD和VCD最大的区别是,使用中DVD不会停转,只要有碟片,就会一直转,很久才休眠。VCD暂停什么的,碟片会停转,所以应该更耐用些。DVD啥的,磨损耐不起。

网友A:
看着这1379GE的焊接工艺就爽。整板沉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这1379GE的焊接工艺就爽。整板沉金。

早期的货做工是没得说。光头还是不耐用。嘿嘿。

网友:
做工可以,厂家恶性竞争,过早死亡

楼主:
wm8746eds是6通道的dac解码,声音听起来还是比较单薄,比不上ad1955和cs4398什么的。

网友:
看着做工还是不错的呀

网友(2020-06-25):
做工还不错!!这种当时应该很贵吧!!

网友(2023-12-27):
MTK主控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