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顺带拆厦新/夏新VCD768F,少见的飞利浦机芯。

楼主(2019-10-05):
这款应该是VCD的后期作品,和同厂的DVD8800,DVD8850外观很像,不过是塑料面板,机芯是不长见的飞利浦机芯,主要是机芯架不同于常见的CDM12.1/61,63系列,类似Sony机架。光头还是常见的vam1202系列,伺服也与CDM12.1没啥区别,不过解码是后期凌阳方案了。没啥可玩的。

网友:
这个是后期的升(缩)级(水)版,各种不行。包括光头质量。

网友:
768系,我只服最早的768,后来的768H 768H1 768H2 768F都残了。

网友A:
我有买过一台全新的来收藏,型号不记得了,不是8800就是8850或者8250.外观很好看,通电总时长不超过1小时。全套收藏中。10年没拿出来把玩了。正宗古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买过一台全新的来收藏,型号不记得了,不是8800就是8850或者8250.外观很好看,通电总时长不超过1小时。 ...

最近我也在想买个DVD当CD播放器使用,根本就没考虑国产的,想买松下 索尼当年高端点的,看了这国产的真心觉得差啊

网友:
印象中这种飞利浦光头是最耐草的,当年用的24速光驱,就是这个头,用的最久的一个

网友:
索尼芯我都有,CD盘不好芯再好也没用。

网友:
就这样的激光头贵 70多一个 没舍得买 感觉换了也没啥用 用不上的玩意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