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中国电信魔屏

楼主(2019-10-05):
以前办宽带时电信送的,能用WIFI连网关,拿在手上看电视。现在电信的业务已经停止了,留着也没有啥用了,拆开看看。
正面,电阻屏

底座

电池,好几年没充电,竟然没有鼓。一共就两个螺丝

打开

做工用料都很不错

液晶屏就不拆下来了

拆完,这个东西还有什么用,是不是只能卖废品了?

网友:
可以改小安卓电视机

网友:
什么主控的?

网友:
屏蔽罩掀开来看看呀,说不定可以刷机

网友:
屏幕加个驱动板改显示器啊

网友:
嗨呀!楼主你这台机子里的喇叭还是带腔体的泡边喇叭,音质不算太差。。去X宝卖屏幕驱动板的店搞一块带声音输出的板子,然后拼拼凑凑一台带HDMI和音响的监视器就出来了。。但前提希望楼主把屏幕背面的屏号上传一下,或者自己去屏库搜索一下看看分辨率,要是低于720P的话就真的不建议折腾了。。喇叭拆出来玩吧

网友A(2021-02-28):
这个可以不带电池启动,我做了个电子相册。用到现在了快10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不带电池启动,我做了个电子相册。用到现在了快10年了

也翻出来个魔屏,看到你的这个老帖子,想知道你是怎么改成电子相册的?也想弄着玩玩,特来请教一下,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翻出来个魔屏,看到你的这个老帖子,想知道你是怎么改成电子相册的?也想弄着玩玩,特来请教一下,还望 ...

老的那个方便。直接差个U盘幻灯片播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