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车载电器转家用的电源,刚到手就坏了99%,请大家看看是哪里坏了

楼主(2019-10-05):
一个车载电器转家用的电源,就是一个12V电源,只不过加了一个模拟汽车点烟口的筒子,外观没拍照,找个商品图看看

下方的开口就是模拟点烟口的洞。商品介绍说是新品,感觉这样口子和电源集成一体比较方便使用

这个电源收到以后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插电以后,指示灯要过至少五六秒钟后才会亮起。后来跟卖家反馈,卖家说延时亮灯这是正常的。

在优惠购里买的车载手机充电器,两个u口,也没拍照,上个商品图给大家看看外观图

本想用电子负载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器的功率,红框里就是这个充电器,负载和u表都是睿登的

一开始调节负载增加电流,电流缓慢增加到2A左右时,电压掉到4.8v左右,继续调大时,u表屏幕突然熄灭,负载的红色指示灯也开始闪烁
一起闪烁的还有电源的蓝色指示灯,同时电源内部有“哒哒哒哒”的声音(或者是吱吱吱吱的声音,不好描述),貌似声音频率跟指示灯闪烁频率一致
此时u表的屏幕会突然闪一下然后马上熄灭,然后过一会儿又闪一下,大部分时间都是熄灭的。抓拍不到亮的瞬间,拍了视频,然后从视频里面截图,发现亮的瞬间屏幕显示电流在0.4a左右

然后试图调节负载减小电流,负载快调到底的时候u表才稳定亮起来,这时电流是0.12a,同时电源依然有哒哒哒的声音。就是这张图里的样子

标称60W的电源,现在只有5Vx0.12A=0.6W稳定输出,明显坏掉了99% 后来问卖家,卖家说电源的功率是达标的,不可能这么小,一定是我的车载充电器的问题

接下来断电一会儿再插电,发现要过将近一分钟指示灯才会亮起。然后指示灯亮起的时候,哒哒哒的声音也开始了。即使空载也是这样。

拆开看看里面怎么回事
卡扣结构,撬开,上面的铁管就是模拟点烟口的结构,下面就是个12V电源,小白不懂,看起来做工还行?

电路板黏在底壳上

抠下来

正面全貌

侧面

散热铝板

另一侧

一颗大电容

另一端

背面是些很小的元件

小白啥也不懂,请大神们分析一下,这个电源是哪里出的问题?是不是我操作不当弄坏的?

如果是元件坏了,可能是哪个坏了?

网友:
有可能小电容短路做成

网友A:
“一个车载电器转家用的电源”,

怎么个转换法?

想看看铭牌,是否可以?

网友B:
垃圾产品,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看输出端两个小电容,说能达到60瓦功率打死我都不信

网友:
不就是个12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车载电器转家用的电源”,

怎么个转换法?

车载电器不都是从汽车点烟口取电嘛,比如下图这个车载吸尘器,电源插头是红框里这样的。这个玩意就是一个假的“汽车点烟口”,相当于把汽车点烟口放到家里,这样汽车上用的电器就可以在家里用了。

铭牌现在不方便拍,找个商品介绍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垃圾产品,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看输出端两个小电容,说能达到60瓦功率打死我都不信 ...

高手的分析有道理,看起来是商家虚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车载电器不都是从汽车点烟口取电嘛,比如下图这个车载吸尘器,电源插头是红框里这样的。这个玩意就是一个 ...

这不就对了啦!220V转12V的电源嘛。

本来在你的图片里面也看见了400V大滤波电容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对了啦!220V转12V的电源嘛。

本来在你的图片里面也看见了400V大滤波电容了的。 ...

请问高手有什么高见,小白实在啥也不懂

网友:
看那贴片焊接也太随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高手有什么高见,小白实在啥也不懂

高手不敢当!但。。。维修此电源绰绰有余。

我在雅安,如果离得近,可以义务帮忙维修。

网友:
本来就没几个元件,检查一下应该不难修,个人觉得重点查两个输出快恢复二极管是否有反向漏电情况,还有817光藕也值得怀疑。但你说的哒哒响声不知道来源于哪,板子上没见继电器和大电感啊,可能是开关变压器或摸死管发出的?电源高手来解释下吧

网友:
干嘛买这东西?直接买个12v电源就好了,性能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不敢当!但。。。维修此电源绰绰有余。

我在雅安,如果离得近,可以义务帮忙维修。 ...

有点远先谢谢高手的好意了十块钱包邮的东西,随便玩玩算了,修不好就扔了

网友:
找个洋垃12V4a的电源适配器接上这点烟口,比这个强NNN

网友:
还不如台式机电源改造一下呢

网友:
还不如用个台式机电源改造一下,又便宜又好用

网友:
这个估计也就2A左右的输出 , 25W左右,你这个应该是内部有短路,电源短路保护了。这种垃圾还不如买个12V剪线电源塞进去比这种好用又安全还便宜

网友C:
原来是给车载吸尘器工作用啊,你这是花小钱受气。原来我家也是这么折腾,无奈12V电源功率不够,用的是12V4A的变压器直接鳄鱼夹夹着点烟口头子,开关电源12V4A的带不动吸尘器。
后来现在房子快装修好了,新买的苏泊尔家用吸尘器,也才150多点,还更专业。。
所以给楼主建议,不要折腾了,买个家用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给车载吸尘器工作用啊,你这是花小钱受气。原来我家也是这么折腾,无奈12V电源功率不够,用的是 ...

有个家用的小吸尘器,100多块买的买这个是为了玩玩,只是没想到刚到手就被玩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