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最高端的HX99系列电动牙刷拆解

楼主(2019-10-05):
飞利浦现在最高端最贵的电动牙刷PHILIPS onicare HX992S,功能多多,NFC,蓝牙APP,角度侦测,压力感应,固件升级等等,2000多一套的价格确实有点离谱。这一套是在闲鱼170收的故障机,平时维修过一些6系和93系列,唯独99系列没接触过,卖家拆开并把电池丢了,回来发现保险烧了,直连震动和换挡正常,就是所有指示灯不亮,主板集成度太高,主板是多层板,零件非常小,而且查不到资料,跟6系和93系列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结构,放弃维修了。

正面最大的芯片是主控,还有几个小的是mos管,指示灯控制器,还有几个不认识

底部七彩灯

反面是蓝牙组件

后来又在闲鱼花了105收了一个故障机,打算拼一拼,到手发现只是电池过放了,激活充电就行了。

底部七彩灯,作为状态指示

主控

这个是压力感应,刷牙力度大了会反馈给主控报警。旁边两个铜丝是NFC线,装上不同功能的刷头就直接跳到相应的档位

飞利浦电动牙刷损坏基本上都是进水导致的,决定给主板做防水处理,手里没防水胶,直接用502了。

再拆个感应刷头,那个不带缺口的是普通钻石刷头,话说飞利浦的原装刷头不是一般的贵,一个钻石刷头将近50左右。

网友:
tu涂抹502防水?

网友A:
原装的感应刷头是有个nfc的对码装置吗,检测是否是原装刷头?

网友B:
这个也太厉害了,这么先进

网友C:
真是有钱人用的

楼主:
测试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感应刷头是有个nfc的对码装置吗,检测是否是原装刷头?

不是检测原装刷头用的,是检测刷头型号的,对应相对的功能档位,刷头型号有很多种,什么钻石刷头,高密度刷头,舌苔刷头,牙龈护理刷头,亮白刷头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太厉害了,这么先进

价格也在那摆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有钱人用的

2000多呢,一般人真舍不得,飞利浦高端电动牙刷的使用者基本上都集中在北上广,肯定是有原因的。

网友:
确实很高科技,第一次见到这么先进的电动牙刷

网友:
谢谢分享,调端!大气!养眼!

网友:
牙刷也NFC和蓝牙。。。高端不需要理由这是

网友D:
飞利浦电动牙刷哪个型号振动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利浦电动牙刷哪个型号振动最大?

飞利浦有低端22000次振动的和中高端31000次振动的,中高端的振动电机都一样,振动力度也一样,只是高端的功能多些,有几种振动幅度,22000次的低端机不建议购买,力度不大,最次也要买6530或以上的型号。

网友:
HX99xx不愧是飞利浦的旗舰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利浦有低端22000次振动的和中高端31000次振动的,中高端的振动电机都一样,振动力度也一样,只是高端的 ...

谢谢回复!心里有底了。

网友:
确实高档,比一般的电动牙刷复杂得多

网友E:
感应线圈拆下来 能按在第三方刷头上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应线圈拆下来 能按在第三方刷头上用吗?

没必要,那个感应线圈只是让牙刷区分刷头型号,然后自动跳到相应的档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必要,那个感应线圈只是让牙刷区分刷头型号,然后自动跳到相应的档位。 ...

了解了 我还以为没这个 牙刷手柄不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