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掌讯一体机换了内屏和外屏后无法触摸,求解。

楼主(2019-10-05):
朋友给掌讯的一体机,换了内屏和外屏后无法触摸,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另外,有尾插的定义图吗

网友A:
车载的。。。每个车的插头定义不一样。。。

网友:
和我的一样,最左边的是电源和音频, 这个上淘宝搜搜就行

网友:
最左边两根圆柱是电源。触摸功能和尾插无关。可能是换的时候没有接好?

楼主:
已经搞清楚,无法触摸是因为换屏的时候排线插反了,其他排线金手指这边是向下的,掏摸这块是向上的。

网友(2020-01-30):
跟我的接口不一样!上淘宝找一下很多这些线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载的。。。每个车的插头定义不一样。。。

大屏机有转接线,机器端现在基本都一样

网友:
什么型号的图上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