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FC掌机怀旧拆机品牌SUP

楼主(2019-10-05):
掌上游戏机拆机!

网友A:
芯片上怎么还贴着纸写着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怎么还贴着纸写着字

很多fc卡带的ic 也这样 都是回收洋垃圾直接拆过来的

网友:
这个电池是直充的,小心电池喔。

网友:
十字键没有中心支柱 , 垃圾   拆封就丢垃圾堆系列

网友:
这还算好的了,好像还是锂电的,很多装干电池才烦。这个按键也还好,小锅才操蛋,这样的机子三四十就能包邮,不错啦。SUP都是抄SUPREME的,那个卖几千才是智商税。

网友B(2019-11-15):
跟我同版本的,用劵22包邮买的,我还想发帖拆一下的。

我改了4054充电,按键背面用0.19mm的PVC胶带贴三层,按键手感提升很多,十字键中间套一段笔芯,高度比原来支柱高1到1.5mm即可,解决按键误触问题。
改后玩游戏体验高很多,然后取出电池,放柜子里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我同版本的,用劵22包邮买的,我还想发帖拆一下的。

我改了4054充电,按键背面用0.19mm的PVC胶带贴三层 ...

原机充电非常奔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机充电非常奔放啊

其实也就充电越来越慢,其他也还好,只要电池保护板十号的,充满后会停充,灯灭的。

改后充电快一些而已。

网友(2020-01-10):
同款,垃圾电池带外框的充放测试才200+mAh,充电电压4.56V全靠电池保护板,加了块4056成品板

网友(2020-04-24):
我都是把电池放进诺基亚里充电

网友:
同款机器,当时有三版,我买的是中间那档,400 in 1,实际里面有很多都是重复的,占到60%。其他想玩的几乎没有,赤影战士,忍者龙剑传3,超级魂斗罗,快打三人组,沙罗曼蛇1.2,踢王都没有。值得一提的是居然有三眼童子,但我菜的要命。

看里面的结构看来是不能DIY加游戏。买的时候还有800 in 1的,但估计和400的尿性差不多。到是送了一块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