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EASTSOFT智能模块

楼主(2019-10-05):
不知道怎么玩,上几张图

楼主:
正在想怎么玩

网友:
工艺很好,怎么操作使用呢

网友A:
那俩铜座不错,拆掉

网友:
是怎么个智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俩铜座不错,拆掉

可以给媳妇打戒子了。。。。。

网友:
谢谢分享。。。。。怎么玩呢??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B:
就是个电力载波开关,通过电力线远程控制~

网友:
没见过,不知道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电力载波开关,通过电力线远程控制~

想知道怎么控制

网友B:
这个你玩不了,需要对应编码的调制控制器,就相当于遥控器,你这个是接收器,例如你们家的智能电表,你只能被动的受供电局控制,而控制器和协议掌握在供电局手里,民用没有条件玩这个~

网友:
东软的载波用得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玩不了,需要对应编码的调制控制器,就相当于遥控器,你这个是接收器,例如你们家的智能电表,你只 ...

这样子就没得玩了

网友:
第一张,很像发热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事,明天加

网友:
确实比较高级,哪来的这么多好玩的家伙

网友:
高级货,这个月用料太好了,估计要倒闭了,赶紧cost down!

网友:
应该是通过扫码安装app后起到控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