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我的电脑还该咋升级呢?

楼主(2019-10-05):
(图片)

网友:
升级cpu!玩游戏不?玩的话还要升级显卡,再加条8g内存

楼主:
更新驱动后

评分高了些

网友A:
升级成423针的P4-1.2。850的板子,4根64M的RAMBUS,10G硬盘,用一周后,就知道啥叫上当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成423针的P4-1.2。850的板子,4根64M的RAMBUS,10G硬盘,用一周后,就知道啥叫上当次了 ...

你这叫降级,坏的很,你那里还有423的CPU???这么古老的都有?》牛逼啊

网友:
内存加到16G,大容量固态,玩游戏的换个好点儿的显卡,要注意自己电源能否带的动。。

网友:
该机就220W电源 你能升什么

一般花钱方案 加内存到8G 换个1030半高显卡 玩玩低帧数游戏

比较花钱方案 换T系列cpu能省出32w +破8470的40w 勉强够个1050半高卡75w的 最好不接机械硬盘 不然玩起游戏来铁重启

网友:
220w的电源 知道我1060 配 8400 玩游戏时的功率是多少?
160w 所以220w足够

网友:
我的电源长城额定270W,B75,i5 3470 ,GTX660,4gx2,硬盘2,机箱风扇3,妥妥的。

网友:
现在E3已经是白菜价.
内存加到16G
SSD换个更大的

功耗提高并不大

网友:
办公,看电影,足以。。。。。。玩游戏才升级。

网友:
不玩游戏升不升级没意义。E3 1230V2 330大洋,570 4G矿卡 400大洋保一年。内存4G 1600 60大洋。

网友:
品牌机没啥值得升级的,电源功率硬伤,主板阉割IO扩展槽,BIOS功能各种限制,独显性能不及核显,等等问题
要想升级,把整机卖了换平台,才是硬道理,搞套25K+Z68+R570

网友:
显卡评分怎么这么低啊,不应该吧,集显都能超过这水平了!
换个显卡可以玩玩游戏了

网友:
显卡和内存升级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淘根相同的内存4G(60左右),组成8G,上750ti显卡(180左右),估计电源能带动,小升级240元。

吃鸡的话:原有4G卖掉,换成两条8G,16G内存(280左右),普通固态盘240G(160左右),二手RX480  8G (600左右),电源400W(100左右)
10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