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件] 我的电脑还该咋升级呢?

楼主(2019-10-05):
驱动更新后评分高了一点

楼主:
我的显卡评分咋那低额

网友:
加内存就行了,其他要升不如换平台

网友:
你这个显卡是入门显卡,hd8470,速度很一般的……

网友:
内存加到8G足矣

网友:
这个显卡是怎么配出来的,除了2g显存,好不如用3470的集成显卡

网友:
加一条4G内存就可以了,玩游戏显卡也换了。

网友:
加内存,玩游戏显卡换个rx570

网友:
50包邮送给我,
你就不用再纠结这个问题了

网友:
内存换16G  ,硬盘换512 ,继续玩

网友:
先升级内存再说吧。

网友:
内存和显卡是太弱了 如果够用就先用着
显卡还能凑合 内存频率也低 容量也低 跑win10 最低得8G

网友:
内存2条8g 大约 400
或者你要是求中间呢 买一条8g 条你的4g组合成12g 一般也够用
当下 16g 是电脑使用的一个平衡点
cpu 不用动
显卡 换个580 2048 8g 800多

其它的就不动了

当然钱多就等等  1660降价
1660 现在1499大众

网友:
加一条4G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
CPU换成1230V2 330元内存+4G 1600  60-80元显卡换成570 4G矿卡保一年400元,你的显卡估计20,CPU估计200多硬盘可以考虑换成SSD 400G,性能不比9100F差。还可以在玩几年。

网友:
看你钱多钱少了,cpu只能3代的不用换了,差别不大,显卡570,580,1060,你自己选,内存最低升到8g,然后你的电源要看下能不能带的动,其他固态硬盘什么的,看你自己的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