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可调电源套件问题

楼主(2019-10-05):
这是组装好的,刚开始是电压可调,电流不可调。上电横流灯直接点亮。检查过没有焊错。怀疑芯片损坏
更换tl081后直接无输出(原芯片是打磨的),-5伏供电被拉低到零点几伏,tl081发热。
电路板背面
借一下电路图
现在不知如何查起

网友A:
这个套件我也做了一个,本来正常,被我不小心背面短路了下,现在也是一个081发热,无输出

楼主(2020-02-21):
引用 网友A:
这个套件我也做了一个,本来正常,被我不小心背面短路了下,现在也是一个081发热,无输出 ...

我这个以经修好了,就是tl081的问题,第一次买的也有问题,又买了几个,换上就好了。

网友(2021-01-28):
这电源什么原理呀?求指点,能不能扩流?

楼主:
三级管放大,线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