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索尼磁带随身听 WM-FX373

楼主(2019-10-05):
闲鱼收的,为了拆和信仰。拆开发现皮带老化,换皮带解决,话说国产皮带质量真不是一般的垃圾,连最基本的切割都割不均匀,真实醉了。

楼主:
还有一张补上。

网友:
这个比较低端,品相也不太好

网友:
收成多少钱?

网友:
看电路板和机芯,应该是很后期的产品了

网友:
索尼的磁带随身听 音质都非常好 无论高中低档 效果好的让你怀疑人生 就是塑料机芯的机器这么多年换上皮带就能用只有索尼能做到,别的品牌只能仍

网友A:
怎么看着有很多水珠

网友:
无刷电机,好高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着有很多水珠

电池漏液,大概

网友:
排线都有插口,松下好多都是焊上去的

网友:
感觉皮带上错了

楼主:
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说没错。

网友:
怎么感觉好多水珠

网友:
还带自动返带的

网友:
机芯看起来好简单,竟然还有自动翻面功能

网友:
索尼的walkman最初几代起点很高,都有电控了,反而最后时期,怎么为了降低成本越做越低端了,开始用普通机芯了。

网友:
国产皮带不好,进口皮带好是好,但是很贵啊

网友(2019-11-27):
想知道是怎么拆开的,我有个FX355,也有问题了,想拆开看看,不会拆啊。

网友(2019-12-31):
你这个皮带是1.0mm的,SONY随身听应该用0.7mm的皮带。

网友:
请问楼主换的皮带是什么规格,换了以后听着有颤音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