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长虹LT24720F电源板12V无输出

楼主(2019-10-05):
图像正常,没有声音,网上搜了一下,这个问题有不少,拆开看了电源板,疑似R8F电阻烧坏,4R7,换上,秒烧,再看姿势ZD3F也烧坏,芯片丝印WM,查资料应该是20V的稳压二极管,手头没有,请教有什么可以替代的方案?

楼主:
搞定,1N4746替换WN,再换上新的4R7,恢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1N4746替换WN,再换上新的4R7,恢复正常。

厉害了,就这么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就这么修好了。

运气好呗,别的地方没有问题,碰巧找对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