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11年老本借尸再还魂——主板故障后网购主板再续命

楼主(2019-10-05):
戴尔 成就系列,08年5月购入,到目前已经使用11年半。近段时间出现电源识别问题,用电源适配器情况下不停和电池之间切换,右下角的电池图标也会不停闪烁成电源图标。相应的由于电源计划不同屏幕也不停闪烁

一开始以为是电源问题,咸鱼了一个电源,结果还是一样。由此判定主板问题,淘宝90元下单网购同款主板准备换上。

开始拆机前在这里汇总一下前辈们同款拆机帖。这个机子当年也算是戴尔爆款了,一个1400卖了好几年,后来同样的模具刷了漆变1420又卖好几年。。。。各位前辈的拆机帖以足够详细,我这里仅拍拍主板照片希望大家给点意见是哪里出了问题,看老主板还能不能抢救一下。

网友A:
感觉没修的必要。

网友B:
这电脑换个固态,换个4G内存,再换个965能上最高CPU,办公上网看电影还可以再站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脑换个固态,换个4G内存,再换个965能上最高CPU,办公上网看电影还可以再站5年 ...

没错,换了英睿达m550, 加了内存条到4G, 取了光速把原来机械硬盘有什么加回来,CPU从原装的T7250阉割版到发热严重的T 7600又升到性价比最高的T9300,这个本此生足矣。
流畅解码高清电影,8g 一集的权游点哪放哪无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修的必要。

哈哈修的是情怀~~当年刚买的时候爱惜的跟老婆似的。现在糟糠了也不能不抢救一把

网友C:
还能安装WIN7啊,我的一台联想的只能使用XP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能安装WIN7啊,我的一台联想的只能使用XP

还安过win 10,流畅运行,就是用了3年后win10老是后台更新,一更新就慢的不行了,最后还是乖乖用回7

网友D:
或许是电源插座里面的针或触头断开了,要验证这个不难,用万用电表量针或触头到主板背面的焊点,多量几次就可以出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脑换个固态,换个4G内存,再换个965能上最高CPU,办公上网看电影还可以再站5年 ...

同样08年购的傻多戴,硬盘换成120的闪迪普拉斯,原机两根1G组的2G,拆掉一根换上从朋友坏本上拆的2G变成3G的,装个精简版的XP和凤凰,然后平时当电视看,偶尔玩玩安卓游戏,感觉至少可以再战十年

网友E:
d630/4g内存/240g 530跑win10 依然在服役, 好像06年还是07年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许是电源插座里面的针或触头断开了,要验证这个不难,用万用电表量针或触头到主板背面的焊点,多量几次就 ...

经你一提醒看了一下,针还在,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接触不良了,明天万用表量量看~~感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d630/4g内存/240g 530跑win10 依然在服役, 好像06年还是07年买的

你这个更牛。。。一旬了

网友F:
hh还能买到主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hh还能买到主板啊

万能的淘宝。。。。以前坛里有个尝试做遥控Boom 的大神,遥控yinxin 也是淘宝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更牛。。。一旬了

其实亲戚家还在用一个t61, 加内存换固态依然在用, 我都不好意思说啥了

网友G:
这机主板要买集显的,独显有显卡门。

网友B:
08年买的DELL 500,15.4寸电脑,外观也是这个早造型,和dell1520一样的的,刷了1520 bios,换装p8100cpu 3G内存,128固态,32位win7,平时办公软件和上网用用感觉还可以再用几年

网友:
我有一个IBM奔二好像是390,前年还能开机的,前几天开机,屏好像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机主板要买集显的,独显有显卡门。

老兄专业了~的确是,当年8400gs 似乎是膨胀系数有问题,受热膨胀导致虚焊花屏。我是原配就是集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08年买的DELL 500,15.4寸电脑,外观也是这个早造型,和dell1520一样的的,刷了1520 bios,换装p8100cpu 3G ...

挺重的吧?这外壳是镁铝合金,14寸的我都嫌重,你搞了15寸的,能做腌咸菜的压缸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