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白菜价的手电筒换灯珠改单档测功率

楼主(2019-10-05):
手电筒其实手里有几个了,陆陆续续送人了都。
后来换了论坛的C8,个头比较大,想弄一只迷你一点的18650电筒。
看到马家有卖,6.99包邮,也不贵,就从两家不同的店铺各买了一只。
收到货看看哪家做工好一些。
第一只是论坛的C8,3800M币兑换的好像
第二只是定焦手电筒,6.99RMB包邮。

第三只是变焦手电筒,也是6.99RMB包邮。
便宜货,随便玩玩。

论坛C8很多人拆过了,我就不拆了,从第三只开始拆。
其实以前拆过没拍照,自己焊了一根负极线。
因为做工确实太差了,塑料反光碗,空心仓,散热全靠电路板往筒身传递,灯珠也是垃圾1W的货。

多档改单档比较简单,去掉芯片,短接两个引脚就变成单档位了。
灯珠不给力,换掉。

还好有存货,翻出来换灯珠。

找到一颗封装引脚相同的测试也是1W的,没意思。

找到一颗4W的灯珠,封装不同,试试看能不能用。

原灯珠底部散热焊盘也没有焊接,偷工减料。

拆掉正极弹簧,没有镀金,上加热板焊接新灯珠。

从底部散热焊盘开始焊接,用的中温锡膏。
有点歪,忍了。

飞线负极,用的电阻引脚,铜的。

飞完正极,试了一下能点亮,可以了

装回去确实歪了一丢丢,算了。测试功率,4.2V三星电池充满电,电流0.96A,还行。

二号手电筒就给力多了,实心仓,玻璃镜片,铜环压紧,单档位,小巧符合我的要求。

感觉灯板底下缺导热脂,果然是厂家偷工减料了。

多涂一点,其实涂多了也没好处,算了。

重新焊回去,硅脂溢出来了一点,测试功率,0.62A,差不多2W多的功率,也能接受。

提一句,论坛C8的功率最大,1.14A左右,4W多的功率,也是最亮的,不过偏黄。
以后再也不折腾手电筒了,够用了。

网友A:
C1不是挺 好的吗?

网友B:
感觉小直灯仓要螺纹的才能更好散热

网友C:
7块钱,真够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不是挺 好的吗?

哈哈,看上小直了,就是有点贵,没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小直灯仓要螺纹的才能更好散热

散热确实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7块钱,真够便宜的

实际用了红包和金币到手价1.7左右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散热确实是个问题

我买了好几个13块钱的迈特奇MS6来吃灰,这个小直的灯仓是螺纹旋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好几个13块钱的迈特奇MS6来吃灰,这个小直的灯仓是螺纹旋进去的

特地搜了一下,迈特奇竟然是7W的灯珠?赚了啊,
手电筒看到便宜的就想掳,得治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特地搜了一下,迈特奇竟然是7W的灯珠?赚了啊,
手电筒看到便宜的就想掳,得治啊 ...

我买了两个13元的都是5W,买了一个15元的是10W。那个9.9元的是塑料光杯不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两个13元的都是5W,买了一个15元的是10W。那个9.9元的是塑料光杯不能买 ...

太牛了,电池得用内阻低的18650了,不然发热大。
塑料光杯确实用不住

网友D:
我也有论坛C8和宜森的,感觉都还不错!C8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论坛C8和宜森的,感觉都还不错!C8最好!

谢谢捧场,C8挡位多,亮度很不错的

网友E:
木分了,樓主的燈珠存貨真多啊。

网友F:
宝上几块钱的手电太多了,一点买的欲望都没有,完全就是电子垃圾。能看上眼的又价格比较高。手头也有用的,所以还是算了,不纠结。

网友G:
这个只能算入门,玩手电的话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木分了,樓主的燈珠存貨真多啊。

哈哈哈,瞎玩玩,高级货都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宝上几块钱的手电太多了,一点买的欲望都没有,完全就是电子垃圾。能看上眼的又价格比较高。手头也有用的, ...

没错啊,高级货太贵了,不剁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只能算入门,玩手电的话可以找我。

谢谢捧场,哈哈,看到坛友好多高级手电筒,有钱人啊

网友:
这帖竟然刚看到,你咋存了这么多灯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