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守护大师SONMUSE大功率排插

楼主(2019-10-05):
厨房消毒柜用的一个大功率排插。

因为没有合适的三角螺丝刀只好自己用钢锉手工打磨了一个螺丝。

磨成三角形代替螺丝刀。

成功拆下内三角螺丝。

这个牌子比较少见的。

拆开之后发现连接线用料还可以铜片也蛮厚实的,因为长时间处在高温和油烟当中部分塑料螺丝孔已经开裂了。

部分铜片貌似被油烟腐蚀了一层。

网友A:
楼主白费劲做了个头子

网友B:
你那个挫的柄不就刚好是个三角的嘛,正好可以用它来当螺丝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白费劲做了个头子

也许以后还用得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挫的柄不就刚好是个三角的嘛,正好可以用它来当螺丝刀呀

哪有这么巧的事,不过还真没有注意是啥形状的,等会我发个图片给你看。

楼主:
钢锉柄是方形的。

网友:
这货能到4000w?

网友C:
看来有一个电磨工具确实更方便些,我以前拆凸十字螺丝,中间凸起梅花螺丝等,都需要做一个临时工具。

网友D:
同品牌的买过,质量中下。。。

网友E:
三角型,u型,梅花。。。

你需要10元包邮的一套工具。。。。一包烟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有一个电磨工具确实更方便些,我以前拆凸十字螺丝,中间凸起梅花螺丝等,都需要做一个临时工具。 ...

直接用凹进去的普通梅花十字螺丝倒扣下去,用电钻夹住普通螺丝拧出来不就行了?

楼主:
为了安全起见使用电器的实际功率要低于排插的标称功率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有一个电磨工具确实更方便些,我以前拆凸十字螺丝,中间凸起梅花螺丝等,都需要做一个临时工具。 ...

我目前还没有一个电动工具,如果确实有需要就去租一个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品牌的买过,质量中下。。。

我现在买的基本都是公牛品牌的因为附近的百货只有几个品牌的排插在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角型,u型,梅花。。。

已经买了两套螺丝刀工具了只有一个三角螺丝刀而且规格还不合适只好做个比去外面买还要快不到半个小时就磨好了。

网友F:
做工、用料,严重缩水,标称16A用着玄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工、用料,严重缩水,标称16A用着玄乎!

代工生产的产品。

网友G:
线不够粗不说,还生了铜绿!赶紧回收重熔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不够粗不说,还生了铜绿!赶紧回收重熔去

铜绿是被油烟和蟑螂排泄物腐蚀产生的,不少遥控器电池液泄漏后沾到电路板上的铜也会出现铜绿。

网友:
内三角型螺丝很好拆啊,用三角型边宽差不多的小一字螺丝刀就行了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