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请问TF卡安装到手机,耗电么?》

楼主(2019-10-05):
请问TF卡安装到手机,耗电么?》

网友A:
这道理,就跟
{
    肚皮上的肥肉,带着费力么?
}
一样!

网友:
理论上来说耗电,但是,经常使用的手机的可忽略不计,有时多开一会屏幕,就够卡用很久了。

网友:
估计也就多耗3-5%的电吧,这个不用太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道理,就跟
{
    肚皮上的肥肉,带着费力么?

费力!腰都弯了

网友:
你要读取写入TF卡就耗电

网友:
用电的东西,肯定耗电,要是TF卡访问不频繁,耗电量基本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