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超过一个硬盘就蓝屏

楼主(2019-10-05):
一台电脑,原机带有四个硬盘,换了个机箱就开机蓝屏。xp滚动条滚动10秒8秒就蓝屏。电源唔够力这种废话就不要讲了!我只接两个一样蓝屏,还换过一样的电源,一样蓝屏。我前老板那台电脑也是,一个硬盘正常,加多个硬盘就蓝屏。后来我用PE修复启动就好了,我记得是NT5.0和NT6.0启动这样的,但是我试了七八只光盘都没有找到这个启动修复。U盘启动不了。有哪位大神遇到过?只留下系统盘就正常开机,多一个硬盘就蓝屏!!!

网友:
重建MBR,可以解决

网友A:
很明显是IDE模式和ahci

网友B:
是不是其它硬盘也有引导区?可能开机从其它硬盘引导进了系统,看系统盘是不是插在SATA1口?检查无误后进bios将系统盘拉到第一启动项,如果其它硬盘带了引导区有系统的引导文件,进pe把它格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IDE模式和ahci

两个模式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其它硬盘也有引导区?可能开机从其它硬盘引导进了系统,看系统盘是不是插在SATA1口?检查无误后进bio ...

其他盘是仓库盘

网友:
有个办法可以试试,只插系统盘开机,其余硬盘插上电源不插数据线,等进系统后再插上数据线,等系统识别自动安装驱动,然后重启试试。

网友:
用U盘PE试过吗

网友:
原机硬盘raid?

网友:
主板背后垫张纸板再装灰机箱 应该就好了

网友:
不要机箱。裸着

网友:
装win7吧,我主板也是这样xp装两个盘就蓝屏找不出原因,装win7就好了

网友:
插上两个硬盘重新安装系统,用安装盘装不要用克隆盘安装,试试看。

网友:
奇怪呀
看看 主板问题大

网友:
XP下盘符交错引起

网友C:
我的HPZ400就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我用的win7,装一块硬盘就好的,装两块硬盘的时候,就是系统安装好了,重启进系统的时候蓝屏,折腾了我好几天,然后吧AHCI模式改成IDE模式,先安装一块硬盘,在重新安装系统,系统安装好了之后,重启没问题了,在安装另外一块硬盘,开机就好了,这个问题昨天晚上终于解决了

网友:
能用win7系统,就换装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HPZ400就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我用的win7,装一块硬盘就好的,装两块硬盘的时候,就是系统安装好了,重 ...

今天碰到和你一样的情况,其实就是两块硬盘模式不一样,解决办法和你说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