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定时插座继电器更换后还是合不上

楼主(2019-10-06):
ZYT卓一定时插座,发现到点不合闸,或者有时候不断开。
原继电器型号SRD-48VDC-SC-C 某宝没有。只有替代型号 SRD-48VDC-SL-C

更换了两个继电器以后还是老样子。不能合闸。

需要弹一下 拍一下继电器才可以合闸!
请问是哪个元器件有故障,如何排查?
更新。

测试一下继电器电压 27V  不够 48V。

是更换这个猪肝电源吗?!?

如何维修?不懂电路!!

网友A:
看看线圈供电电压是不是低了,看看阻容降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线圈供电电压是不是低了,看看阻容降压有没有问题

重点是那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是那个电容

是的是的,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
继电器线包通电时测量线包两端电压是否低于额定电压,此时可以测量稳压管两端电压是否偏低,若偏低,两个原因,滤波电容失容,第二就是阻容降压电路中的电容容量降低,除此之外,整流二极管部分失效也会造成供电不足

网友C:
猪肝色的那个ccb电容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上的都已经看出来了,支持这个说法,更换棕色的大个电容试试吧

网友:
电容电容电容

网友E:
线圈供电低或驱动不良(结果也是线圈供电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猪肝色的那个ccb电容换了就可以了

换成同型号的么?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都已经看出来了,支持这个说法,更换棕色的大个电容试试吧

更换同型号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圈供电低或驱动不良(结果也是线圈供电低)

如何维修?

网友F:
6楼都说了先换猪肝色那个电容。是你最后一图圈那个电容,先换了,万一不行把C1 C2一起都换了,通常换你圈那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6楼都说了先换猪肝色那个电容。是你最后一图圈那个电容,先换了,万一不行把C1 C2一起都换了,通常换你圈 ...

好的,这就去采购几个猪肝电容。。电容为啥会失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这就去采购几个猪肝电容。。电容为啥会失效?

CBB有自愈特性,击穿后会在铝膜层上蒸发掉一圈铝箔,极板面积小了对应的电容容量也就小了,多次击穿就越来越小建议你换新件后旧电容拆解一下,有直观感受
顺便发个帖骗个分(我记得有人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CBB有自愈特性,击穿后会在铝膜层上蒸发掉一圈铝箔,极板面积小了对应的电容容量也就小了,多次击穿就越来 ...

干得漂亮。换完了就拆!

网友H:
需要用48V的继电器?这个也是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H:
需要用48V的继电器?这个也是少见

原装的是48v的继电器型号也是比较少见。。。都是SL 原装是SD.

楼主:
请问我这新买的电容可以装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