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数码管对收音机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9-10-06):
在做arduino控制tea5767的调频收音机的电路,用四位数码管作为显示设备时放出的广播里会有很小的那种高频声,换成LCD就没有这种声音了。本来以为是单片机动态扫描数码管产生的干扰,就换成TM1650芯片,还是一样的问题。各位大大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怎么解决的,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A:
TM1650这类芯片 实际上也是动态扫描的
静态显示可以用74hc5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1650这类芯片 实际上也是动态扫描的
静态显示可以用74hc595

74hc595不停地切换四个数码管还是动态吧?

网友B:
居然还有个玩 TEA5756..

要我就玩使用的RDA5807
可惜我们这没有FM信号

网友C:
考虑一下是不是由于用了数码管之后导致供电不足,收音ic工作不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74hc595不停地切换四个数码管还是动态吧?

一个数码管一片595,这样就是静态显示了。

网友E:
用rda5807fp  免mcu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rda5807fp  免mcu

  免mcu的rda5807,与用SC1088/UT9088,有什么两样?

网友G:
我用的是TM1638,也干扰,听收音机时亮度设置成0级就行,调台时再打开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免mcu的rda5807,与用SC1088/UT9088,有什么两样?

价格优势。然后音质类似sony。5807FP  16脚那个。

网友H:
手里的akc6955还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数码管一片595,这样就是静态显示了。

这样呀,那就得买四个单个的数码管了,不过也不是事,买买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还有个玩 TEA5756..

要我就玩使用的RDA5807

最近换成RDA5807FP了,过段时间再换AKC695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一下是不是由于用了数码管之后导致供电不足,收音ic工作不正常

arduino通过usb hub连接电脑,应该不是这个问题,看过一些帖子说数码管对fm的确存在轻微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rda5807fp  免mcu

这个我已经做过了,可以看我前段时间发的帖子。目前就是想显示频率,想用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是TM1638,也干扰,听收音机时亮度设置成0级就行,调台时再打开就好了。 ...

这样呀,我试试,我的是TM1650,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里的akc6955还在吃灰

我也想过段时间搞几块试试,但是运费高呀!

网友I:
要想收音机效果好,还是使用早期的车载收音头,里面的芯片大多是三洋的,有IIC总线控制,有模拟控制,收音效果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想收音机效果好,还是使用早期的车载收音头,里面的芯片大多是三洋的,有IIC总线控制,有模拟控制,收音 ...

家里有个车载,已经做成多媒体音响了,自己做纯属折腾。

网友:
数码管没意思,感觉显示效果一般,反正现在各种LCD,OLED显示模块也不贵,那直接用得了,显示内容更丰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