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你绝对想象不出它的利润率!全网首拆飞利浦M5070A心脏除颤仪电池

楼主(2019-10-06):
这次要拆的是一个飞利浦M5070A电池模块,这个电池模块是用于飞利浦的全自动体外心脏除颤仪供电的。美国原装的一次性电池,不能充电,属于消耗品,装机后即使完全不使用,最多4年即必须更换,其上海代理商的正式渠道的批发价格是每个4500元!这个代理商已经成功在网上订出22件,还真的有人买哦:

什么是心脏除颤仪呢?当人由于各种原因比如心脏病、事故、触电、溺水、严重外伤等等而发生严重快速心律失常时,如心房扑动、心房纤颤、室上性或室性心动过速等,往往造成不同程度的血液动力障碍。尤其当患者出现心室颤动时,由于心室失去整体收缩能力,心脏射血和血液循环终止,如不及时抢救,常造成患者迅速因脑部缺氧时间过长而死亡。如采用除颤器,控制一定能量的电流通过心脏,能够消除某些心律失常,可使心律恢复正常,从而使上述心脏疾病患者得到抢救和治疗。据统计,发生在医院外的心跳骤停病例存活率只有大约5%,而如果在病发5分钟内能使用自动除颤器,则存活率可以增加到75%。所以心脏除颤仪在北美北欧等发达国家装备得非常普及,大部分公共场所都配有操作容易的自动体外心脏除颤仪,而受过心脏除颤仪使用培训的人也非常普遍,很多职业和医学没有任何关系的普通人甚至高中学生都有心脏除颤仪心肺复苏证书,所以一旦有人人因任何意外发生心室颤动事故,有相当大的可能性会立即在现场得到及时的心脏复苏,从而挽救生命,大大提高意外事故的生存率。在中国目前心脏除颤仪主要还是在医疗部门配备,由医疗和急救专业人员进行使用,尚未普及到社会的基层。电影电视上经常见到的医生用两个电极往患者胸部一压,进行放电,病人被电得啪的一动,那就是夸张模式下的心脏除颤仪在工作~~~~~~

这次要拆的这个电池就是飞利浦医疗系统美国公司生产的作为储备急救装备用的自动体外除颤仪配的专用电池,电池也是飞利浦美国公司生产的。

电池的外形是这样的,上面写着HEARTSTART,即“心脏起动”,很牛的名字。标签上说明这个电池电压是9V,容量是4.2Ah,电池的化学成分是二氧化锰锂,这显然是一次性电池,不可充电不可重复使用,属于定期消耗品:

电池的另一面有4个电极触点,标签注明了飞利浦医疗公司在美国和德国的地址:

不同角度的照片:

这个电池拆起来其实很容易,因为这电池不能重复使用,我们只需进行暴力破坏性拆解。先把标签纸撕掉,然后用大锤敲击电池外壳周围一圈,就完美地裂开了:

打开电池外壳,哇,看到电芯了,一共9节,还有一些粘胶:

把电芯组抠出来:

9节电芯,每3节串联,然后再3组并联:

头上有块电路板哦:

仔细看看这块电路板,其实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贴片的保险丝:

电芯分离:

拆下一节仔细看看。这种型号为CR123A的3V锰锂电池其实是很常用,以前的傻瓜和单反胶片相机中就常用这种不可充电的锂电池,现在的煤气表等仪表里也常用:

大大的型号CR123A,原装进口货,松下美国公司制造,明确写明禁止充电:

看看电池的电极,这就是最普通的那种CR123A,正极端头都没有定制成平头,直接普通凸起头点焊的:

测一测电压,只有2.8V了,是电力耗尽正常更换的电池:

拆完又产生一堆垃圾,9只CR123A一次性锰锂电池:

这种常见的CR123A锂电池不能充电的型号售价只要10块多一个,然而总价100多元的9只松下电池被飞利浦组装成专用电池模块之后在分销商手里的身价瞬间就飙升至4500元!这4000%的利润率你能想象出来吗?独(毒)~~品和它相比也只能算微利产品了吧!

既然这么简单,没电了自己买9节电芯换上一下就省几千元啊。这能自己换吗?当然不能,你自己换的电池是未经认证的,在人命相关的关键医疗设备上用了未经认证的产品一旦发生生命意外,无论是不是电池的问题,你都会吃不了兜着走,这玩意儿谁敢自己换啊,还是老老实实找官方代理分销商买原装进口的正品吧,毕竟这玩意儿只要在意外事故或突发医疗事件中能救活一个心脏骤停的人,几千块的电池钱病人肯定会抢着愿意交的!

网友A:
在使用原装电池的情况下,使用起搏器时由于电池没电失效造成起搏器未能救人,电池无过错吧

换个场景

使用了改装电池的起搏器,同样由于电力不足造成起搏器不能正常使用,电池成了罪魁祸首?

网友:
吸血的机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原装电池的情况下,使用起搏器时由于电池没电失效造成起搏器未能救人,电池无过错吧

换个场景

按规程维护按规程使用,救不活人当然没责任。

不按规程维护使用不合格部件,导致病人死亡,那就是责任事故了,即使客观上这两种情况都是同一个直接原因造成死亡的。

这就像飞机上有个部件是按规定维护的,但是它自己坏了造成坠机,那么地勤是没有任何责任的,这属于意外事故。但是如果同一个部件是地勤用了未经批准的部件换上去的,造成了坠机,那么这个地勤可能会被枪毙,因为这是特别重大责任事故。

网友:
感觉做工一般般了,对不起价钱。

网友B:
医用除颤仪不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医用除颤仪不能充电?

这种除颤仪是急救装备配用的应急除颤仪,不是经常使用的,所以电池是一次性的。

网友:
一是专用的东西,设备贵,相应配件也贵,二是都是抢救病人用,生命重要,不差钱(商家够黑的)。

网友:
都这么死板,就没有创新了

网友:
不用这么带节奏,去看看当地价格。完全是持经营许可证的在赚钱

网友:
真是够黑心的会不会还号称医用级别

网友:
其中2500-3000是分销商拿走的

网友C:
医疗器械产品,现在哪一个不是暴利,特别是所谓进口的!
就这样一组电池,三串又三并,在使用中出问题的概率已经很小了,在使用时有问题就会发现;这个电池电量低了,不也一样不行么?楼主完全可以自行制作!
板子上竟然连点技术含量都木得,唉!抢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医疗器械产品,现在哪一个不是暴利,特别是所谓进口的!
就这样一组电池,三串又三并,在使用中出问题的概 ...

你自己diy一个去医院玩呗,别个飞利浦敢保证可靠性

网友:
不是一般的黑啊,

网友:
不错,这东西暴利

网友:
这个长时间存放好啊

网友:
铱聊的东西都贵,血糖仪的试纸也不便宜。好像胰岛素到现在还是暴利垄断,网上有不少说国产两三天特长效胰岛素技术,但没见到一个高性价比国产可买,药店没一个有的。最近发现网上有国产的降糖药,虽然便宜但是购买很麻烦。

网友:
国内的医疗环境。
你要治病,就要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交给医院。
要命不要钱,要钱不要命。二选一的问题。
多少中国家庭因为治病治的倾家荡产!

网友:
这暴利还不是国内环境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