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修一个自己把自己拆了的三星盖乐世平板

楼主(2019-10-06):
偶然捡到一个被人扔掉的三星盖乐世小平板。

正面看好像正常啊,看起来象个大号的手机:

侧面看就知道被扔掉的原因了,屏幕爆出,显然是电池怀孕临产,自己把自己给拆开了:

多角度看一看:

仔细看爆开的地方,是屏幕被活生生地顶开了,强力胶都没拉住它,太狠了:

虽然这平板已经自己把自己打开了,但是这显然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我们要先把它正确打开才能修理。正确的打开方式不是开屏,而是开后盖,从前后盖的缝隙出入手,用锋利的扁平螺丝刀插入轻轻撬一个缝出来:

然后数码之家工具中附带的小撬棒登场:

插入刚才撬开的缝隙,把底壳往外撬,一点点撬开:

撬一圈,使底壳全部分离:

这样就分开了,底壳和上部之间并没有任何电缆排线连接,非常容易拆:

这是底壳,上面好像有天线什么的:

这是主板,电池已经变得很丰满:

侧面看更明显,已经临产了,怪不得把屏幕都顶开了,幸亏没顶裂:

看看主板上的东西,这是摄像头,还有些屏蔽罩:

这边是USB插座什么的,也有屏蔽罩:

侧面,电池的插座就在这儿:

把电池插座打开,拆下电池排线:

电池这边写着:用手拉!

撕开它把它当把手拉就行,这是打开电池的正确方式:

边拉边往电池下面插入薄钢尺,分离电池下面的双面胶:

楼下继续,有更多图片和文字。

楼主:
电池拆掉以后,主板就清爽多了:

后壳底部有点电路,可能是天线什么的:

它对应在后壳外面有两个洞洞:

去掉怀孕临产的电池之后,爆开的屏幕就可以复位修理了。因为胶还有黏性,所以直接把屏幕小心按回去压紧就可以了:

屏幕复位修好后就是这样,基本正常了:

换上个新的山寨电池,开机试试。开机正常,燃鹅咱没有人家扔机人的密码进不去系统啊:

这可肿么办啊,没有密码进不了系统就是块砖头嘛。

别急,这里有无密码进系统的秘笈,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

秘笈是:下图中标出123的三个键,电源键、音量增加键和Home键三个键同时按下并保持几秒钟,然后盖乐世平板就会起动并自动进入神秘的厂家设置模式:

厂家设置模式里第4选项是清楚所有数据恢复到出厂设置,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按音量增减键到第4项,然后按电源键选择:

然后会出现11个选项让你确认清楚数据恢复出厂设置,其中10个都是No,只有第8项是Yes,搞这么复杂的选项是为了避免万一按错,错误地破坏系统。用音量增减键移动光标到第8项,然后按电源键确认:

几分钟之后,数据清除完毕,系统恢复到出厂状态:

最后回到重启画面,选择第一项重启系统即可:

几分钟之后,系统重启,进入正常初始化画面,按新机步骤设置系统即可:

这样这个捡来的自己把自己拆了的爆屏三星盖乐世小平板就修好了!

不过这货修好也没多大用,只有8G内存,虽然能用TF卡扩充。而且屏幕也只有7寸,比手机大不了多少。摄像头也只是3M像素的,还没有闪光灯。基本就是修了个鸡肋。。。。。。

网友:
这电池气性不小

网友:
包邮,倒贴,赠送,

网友:
那个不能叫厂家设置模式,叫recovery(恢复模式),本质是一个包含内核的精简系统,用来wipe或者卡刷和ota升级时调用。

网友:
祝贺,成功怀孕

网友:
我的N4s和z17mini也是,还好都是塑料屏幕。如果蓝宝石屏幕突然裂了,官方换的价格,不如再买一部早期点的百元旧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拆掉以后,主板就清爽多了:

太老了,可以丢掉了。

网友:
7寸的么?求赠送,最近正在找7寸平板,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