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 数显网线测试仪 穿外衣

楼主(2019-10-06):
      坛友 青柠檬i  制作的数显网线测试仪,本来买的是套件,但到手一看全部焊接好了,就外壳需要加工一下,辛苦青柠檬i了。
   由于我是个懒人,不喜欢手工加工,就偷懒用机器加工一下算了,通过手工测量需要开孔的位置,简单画了一下,出加工路径,上机加工,由于测量不怎么准确,加工出来有一定误差,不过关系不大。没啥文化,还是上图吧

外壳

截面图

开始加工

加工好了,合个影

全家福

开关  指示灯  充电口 细心的朋友应该可以看到开的孔有一定误差

网线口,也有一点误差

组装好了

打开电源

这是版本号和一些基本信息吧

由于只认识方块字,这个就看不懂了

接了一根网线,这个应该是表示线是通的吧

还是看不懂

由于看不懂,上面这些都是乱按,按出来的,但就是怎么都按不出网线长度这个界面来,郁闷。!

最后还是感谢大家的观赏!!!!

网友:
有设备就是好

网友:
有鸡就是好

网友A:
用金山快译汉化一下

网友:
外壳开的漂亮,我买的塑料壳都不知道怎么加工,扔一边了。另外网线长度你只要插一头,另一头不插就好了,不用按按键的,马上就会显示,机器上会自动刷新,测通断和长度都不需要用到按键的。按键除了负责开关机,当功能键的话这个固件好像就两个功能,一是进入wiremap模式和普通测线仪的远端可以配合使用看灯的那种。二是校准,这个固件的校准方法我也还没弄明白。

网友:
因为寻线需求才买个,之前都是直接压,没有出现过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金山快译汉化一下

现在还有人用金山快译!?都快有20年的软件了。

网友C:
你们俩可以合作一下,一个卖套件, 一个卖盒子,卖到俄罗斯去。

网友:
翻译软件,有可以照相的,像https://translate.google.cn/,有手机端 app。

网友:
你们下手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俩可以合作一下,一个卖套件, 一个卖盒子,卖到俄罗斯去。

哈哈、、、、心血来潮玩一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人用金山快译!?都快有20年的软件了。

豪杰V8看电影

网友D:
怎么是俄语界面?

网友E:
我也是这个版本,调不出长度测量

网友E:
就出来一次长度,后来怎么也弄不出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出来一次长度,后来怎么也弄不出来了

我能说是固件的问题么....我昨晚第一次开机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个版本,调不出长度测量

个人觉得,可能是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能说是固件的问题么....我昨晚第一次开机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 ...

我也是这么觉得,可能是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是俄语界面?

不懂程序,只能是拿到什么就用什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觉得,可能是固件问题

你们的还好...还能正常用一下,我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