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小猪优盘用的镁光PFB68 SG的NAND到底是48G还是32G?

楼主(2019-10-06):
今天才知道  这nand可以开2个模式  TLC可以开48G    MLC可以开32G  不过主控目前我买的有两种 PS2251-09  和SM3269AB 据说 2251开不出MLC模式   3269是可以的

只是这ic  按照镁光的标法到底是 MLC还是TLC的呢  容量标称值是  32GB 还是48GB呢?

网友A:
看镁光喜好,哪个好卖就标哪个,反正芯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镁光喜好,哪个好卖就标哪个,反正芯都是一样的

不过 48G的话  卖谁啊 只能做SSD了吧   优盘也没48G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 48G的话  卖谁啊 只能做SSD了吧   优盘也没48G档啊

就是了噻,能开TLC的就做SSD,开TLC质量不过关就开成MLC用U盘上,多好不是

网友:
拆机闪存一大把,坏块超多做不了SSD,降容做U盘很常见。

网友(2020-09-05):
美光是不能转换的

网友:
美光的不能转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