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9v叠层电池简易充电电路

楼主(2019-10-06):
一个9v叠层电池,不小心没关机给放到0电压了,这个表没有自动关机功能啊,我以为有呢
这个电池还很新的,怎么办,扔了吗,那是元首干的事,充电啊,管它能不能充呢!

利用这个电源——22v输出,够用了,就是电流小了点

自制的9v充电电路,绝对的简单

测量充电电压,9.5v

这时的充电电流,就是流过电池的,140ua,充满了
自动恒压了

看看整体电流,就是电源输出的电流,为3.5ma,
其实最大充电电流也就这么大了,这叫涓流充电,嘿嘿!

断开电池回路,也是这么大的电流,没变化

看看咱的黑科技,绝对黑!

这个管子不能让你们看清,看清了,你们一般也没有

见过2脚的铁帽子吗?

下面说一下原理,其实9v电池也能充电,只是效果不好而已,将就用还是可以的
特别是这种一次就把电耗光的情况,更适合充电,这个大家也许有异议,穷人的世界
嘛,没有什么不可能,

电路是这样子的,这里有个元件,是恒流源器件,
正好我有恒流二极管,大致是3.3ma的,另外两个二极管是稳压管,凑成10多一点的稳压值

没接充电电池时,电流全部流过稳压管,整体电流是3ma
因为是横流嘛

接上被充电电池,电压被拉低,电流流过电池,基本不流过稳压管
还是恒流3ma,充电

电池电压逐渐升高

8v多,电流还是基本流过电池

到了接近稳压管导通时,电流就主要流过稳压管了,很少流过电池
这就实现了恒压充电阶段

基本充满了

经实验,0v的9v电池已经充满,可以放到万用表里使用,开机也不显示缺电符号,
又充了一节缺电的9v电池,也到9v了,但是充好放到表里,还是会显示缺电,这样的
就是油尽灯枯了,回天乏力,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A:
这种没电的碱性电池或者干电池是可以充电,但充不了多少
而且,充完电,一定要小心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电的碱性电池或者干电池是可以充电,但充不了多少
而且,充完电,一定要小心漏液 ...

哈哈,冲完都是放破表里,漏了也不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冲完都是放破表里,漏了也不怕!

3毫安的话,充多久?

网友:
碱性、碳性电池我都充过,小电流充,充完都是好的,用了几天没有不漏液的。

网友:
爆炸了你负责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用那种能调压的充电器经常给干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毫安的话,充多久?

放着充呗,爱多久就多久,哈哈

楼主:
我负责!咋滴吧

网友C:
我充纽扣电池炸过,充五号南孚炸过,电池盒都炸烂了,充6V摩托车电瓶用打火机看液位也炸过,侧面壳炸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充纽扣电池炸过,充五号南孚炸过,电池盒都炸烂了,充6V摩托车电瓶用打火机看液位也炸过,侧面壳炸开了 ...

哈哈,你技术不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你技术不行啊

我技术咋不行了!我技术好!一回都没崩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技术咋不行了!我技术好!一回都没崩着

那是你人品好!,不代表技术好!

网友:
6F22充电,意义不大,小电流的情况下用完了,基本就完了,充电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我都是夹一个9V可调充

网友:
还是2节锂电池的好啊

网友:
会漏液的吧,漏了就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技术不行啊

应该是运气不行,充嘛嘛炸。
我也尝试充过,倒是没炸,但充不进多少电,感觉没有什么意义除非手头实在没有替换电池,临时应急。

网友:
拆两块POS机电池就能解决的问题干嘛非要玩心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