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 10有什么好处呢,感觉不出来

楼主(2019-10-06):
我安装系统一般就是装WIN 7。WIN 10也能装,但没发现什么好处。也不好用。
没有开始菜单。

网友A:
相对于Win7,Win10在性能方面并没有太多提升,在桌面软件的兼容性方面也表现良好。
在Win10中,微软更多的是对用户体验的改进。微软的目标是让Win10能够在更多尺寸的设备中更好地运行,Win10通用应用的出现、可变尺寸的开始菜单(屏幕)、平板模式、Continuum连续模式等都是为实现这一大目标而服务的。
当然,对于纯粹的桌面使用环境,在操作体验上也是有所改进的,升级的Aero Snap以及虚拟桌面等都能提高用户使用效率和办公生产力,小娜Cortana的加入也让用户的搜索体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总体来说,Win10还是非常值得Win7用户升级的。至于现阶段暴露出来的升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大多数都是由于驱动问题造成(声卡、显卡等)。

网友:
不更新换代,微-软-靠啥维持?
现在很多新的板子竟然要拒绝支持低版本的系统了!
使用了这么多系统,就感觉XP时间最久……

网友B:
你觉得Win7好用那就接着用呗,Win10新特性用不上那就格掉硬盘重装老系统呗,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可吐槽的

网友:
感觉10的,ghost后换硬件也没问题了,7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Win7好用那就接着用呗,Win10新特性用不上那就格掉硬盘重装老系统呗,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可吐槽的 ...

问题是装不上了

网友:
win10刚出来的时候都是免费的,免费的东西不一定是好东西~~~

网友:
关键是越来越多的新硬件不支持安装WIN7

网友:
我的电脑上安装了,Xp win7和win10,平时用win7特别多,Xp系统可以支持一些老的设备,10的优点吗?...............
用作跟风的,

网友:
还好,手里有两台电脑,一个XP,一个WIN10,想用啥就用啥,安逸的很,其实就是网上看看电影,其他没什么用处,还没有手机用处多呢,真是浪费了。

网友:
平常使用还是可以

网友:
上次重装系统崩了的笔记本,,上官网下驱动,结果只提供win10的驱动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对于Win7,Win10在性能方面并没有太多提升,在桌面软件的兼容性方面也表现良好。
在Win10中,微软更多的 ...

增加了隐秘漏洞

网友:
XP,一直XP的路过

网友:
只仅仅为了 “电视 v4.5.20”,装了win10 !

网友:
win10 外观好 外加多了 和安卓手机一样的通知中心
你把外观和开始菜单换成winxp win7 样子就一样了
当然 控制面板和win7一样
只不过比iwin7 多了一个“设置” 功能
当然win7 win10
最大区别是dx12 不过也没有什么用 目前dx12
然后是NVME USB3原生支持

网友:
win7能用sata3固态硬盘,win10能用m.2固态硬盘。cpu早已性能过剩,固态硬盘在快速进步,用过的都不想用回机械了。

网友:
用了三年多WIN10 很爽

网友:
WIN10安装麻烦
稳定性要有所提升,但是7用了这么几年下来,也没见几次蓝屏,不比XP时代蓝屏天天见,单位百来台电脑维护麻烦死。

网友:
win7 好处是 自动功能少
当然 计划任务 相对于winxp 是无法完全关的
所以给了国产软件很多 小动作
这些动作 在winxp下是没有的
如qq 支付宝 开机就升级
还有类似很多
同样 硬件来说win7 win81 win10差不多
相对来说 win7 2g 就乎用
win81  最少要3g
win10最少要4g 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