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电子万年历改接手机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9-10-06):
家里的老式的江山电子万年历,用功耗仪一测,大的吓人,达到7w。一年60度电,听说能改手机充电电源比较省电,就拆开找7805元件,但是没找到,找到的是7806。但是不知道如何接线了,因为这台用了二个变压器供电。而且一个变压器次级是三个抽头,有一根绿的单独接到一电路板上(后面好像是正对一个二极管)。就试着把手机电源接到7806的输出端和公共端。但只有农历日期和星期亮,于是又把手机电源正负极同时接到7806的输出端和公共端,和另外一个电解电容上,这样万年历上全显示了,表也走时。虽然有一点暗,但也能接受,用表一测功耗才1.6w。比以前省电多了。但是就是温度显示不正确,无论如何对温控探头加热,一直显示20,而且20的前面的零下符号指示灯也一直显示。这几天下雨,现在室温在20度以上吧。请问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对应变压器输出绿线那个位置少接了一条线?还是电压不够6v。(但是我用路由电源9v试了还是那样,温度显示也是那样)。

楼主:
上面5,6,7这几个图中的短绿线和长黑红线,是我接的线,能看出来焊的很差的那几条。红黑是接的手机电源正负,绿的是接的正极线,绿线下接点反面对应是大电解电容正极。只是为了少接一条负极线,因为负极线是公共的。

楼主:
二只纽扣电池是串联的。

网友A:
L08 R11是什么?检查一下,先找到那个元件是温度检测,估计可能是电阻,找找。

网友:
电源最经用的还是线性电源。

网友B:
需要先确定两个变压器都是干嘛用的,以及具体的参数,另外用7806而不用7805应该是有原因的~

网友:
检测温度传感器阻值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L08 R11是什么?检查一下,先找到那个元件是温度检测,估计可能是电阻,找找。 ...

L08是78L08,我把电源接这个上面,温度基本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先确定两个变压器都是干嘛用的,以及具体的参数,另外用7806而不用7805应该是有原因的~ ...

这个板巨然3路供电。绿抽头后接的是二极管,然后78L08,把9v电源接在78L08就基本正常了。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