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在楼下捡了个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10-06):
拆个电动车充电器落下捡的
拿在手上摇晃有哗哗的响声

标签

72V的充电器

防拆螺丝

看看红圈内的输出整流管已经掉落,哗哗声就是它的锅

掉落的整流管

这充电器做工一般般没有安规电容和EMI电感

背面有两处烧痕

散热风扇

高压整流桥

主滤波电容

开关管

电源管理IC3842

光耦

431

变压器不大输出电流应该不大

UTC324同LM324

输出滤波电容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看标注这么大容量的充电器,应该是电动三轮的。
估计是经常放车上颠簸的,导致这些个头大的部件脱落了,我这里一朋友的充电器坏过几次了,都是类似的部件活动,接触不良,焊接一下就好,他是经常放在电动车篮子里面,可以随手使用。

网友:
看钉子颜色应该不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标注这么大容量的充电器,应该是电动三轮的。
估计是经常放车上颠簸的,导致这些个头大的部件脱落了,我 ...

买来拆开两面灌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来拆开两面灌胶

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防震;
后期自行捣鼓加固,得处理好散热,也是无奈之举!

网友:
应该是整流管脱落,板子上面的引脚跟散热片短路导致打火烧了保险,可能开关管也烧了。

网友:
这是不能放车上颠簸的

网友:
看着不错的说

网友:
质量确实不错,但震坏了

网友C:
你们总能捡到这玩意,我从来没捡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总能捡到这玩意,我从来没捡到过。。。

这玩意我捡了好几个了

网友D:
糊了。。。。要不要抢救一下?

网友E:
下次有这等好事,记得带上我。。。。。。

网友:
有些咵大了电流,肯定输出没有5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糊了。。。。要不要抢救一下?

就这做工没兴趣抢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次有这等好事,记得带上我。。。。。。

呀前几天还捡到一个电动扳手和两块18V锂电池(2并5串)一块好的一块泡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