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MAXEM usb2.0 hub

楼主(2019-10-06):
好几年前买的,usb2.0 hub的usb头生锈了,手头正好有朋友刚做好的usb线,而且带屏蔽的,自己动手换一条,正好拆开大家鉴赏下!
先看下生锈的usb头

整体图

上面的橡胶油已经发粘了,不好用,大家以后不用买这种

没有螺丝,直插插在底座上的

就这上面的四个柱子,电板也没有打胶固定下,做工一般,拍下电路板

usb主控是FE1.1S,没有用牛屎芯片(只是没有做封装,如果金线绑的好的话,质量也是可以的,降低成本),下面看下读卡器的主控

拍的不清楚的,上面丝印chipbank,百度了下是芯邦的,质量不知道怎么样!里面准备用热融胶固定下, 就拆到这儿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这是把USB扩展口与读卡器组合到一起了。

网友:
找瓶活络油用纸巾粘点抹在上面,过一会用毛巾能擦掉,弄干净后用洗洁精洗一下擦干就行了,上面的logo反正也不用看了

网友:
粘粘的外壳可以用洗衣粉洗,效果很不错,论坛里的大神传授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