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样的电视敢能看。

楼主(2019-10-06):
小孩淘气把电视砸坏了。

大家看怎样修理。

网友:
屏都碎了还咋修?拆了卖主板吧!

网友:
收破烂的,烂电脑,烂电视,烂电冰箱哦

网友:
熊孩子干的好事!

网友:
买个新的也贵不了多少,换的面板一般都不好,除非你找厂家换

网友:
买个屏和买个电视价格差不多

网友:
再过过瘾,砸更烂一些,一点都看不见了才好换新电视。

网友:
把上边一部分盖住, 假装看不见
下边一部分是超宽屏

网友A:
楼主在问怎样修理,其实很好办,鸡毛掸子、竹片、藤条、衣架、拖鞋等等,抽熊孩子屁股即可。保证修理好!

网友:
屏坏了,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孩子修理不用太用心,鞋底子或笤帚疙瘩都可以的。

网友:
如果是2K或以下清晰度的换屏还是划算的。

网友:
换新屏即可

网友:
脾气挺大啊,这是想换电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问怎样修理,其实很好办,鸡毛掸子、竹片、藤条、衣架、拖鞋等等,抽熊孩子屁股即可。保证修理好! ...

修孩子不是更贵,主意不可取。

网友:
主板和电源板拆下来卖了,再买个新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