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p7不开机漏电拆解维修

楼主(2019-10-06):
手机插充电器一直显示充电插头,开不了机,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看了一下电路,应该是是那个电池充电电路有问题,结果按照那个电路上那个电池输出端那里,量了一下直接就短路了,应该是保护的TVS管短路了,后来把电池排线拔掉,充电线直接插上,直接开机发现电流不够开一下,然后就关掉了,后来把电压调到5.6伏,这下可以开机了,最后直接死马当活马医,拿个钳子,直接对着那个电容跟那个TVS管哪个,一剪剪掉了,哦吼,真的是被我修好了

楼主:
就是左边这个有问题,结果不小心把几个器件的都剪掉了,还好都是虑波电容,没什么影响

网友A:
暴力维修。大力出奇迹啊

网友B:
维修方法能百度上查到也比较强,一般维修都是用松香法

网友C:
这机子也只能当备用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方法能百度上查到也比较强,一般维修都是用松香法

刚开始我一直没理解什么松香法(你说出来,我再去查了,原来是用松香熏白,再加电发现短路的地方),我是直接电源对着那两个短路的两个地方加电,慢慢到快3V了电流快4A,本来想再加大直接爆掉某器件的,结果摸了到处还是不热,不敢再加压怕炸到了,后来搞不了,器件也没技术焊下来,拿个剪刀,对着那两不影响电路的器件就开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暴力维修。大力出奇迹啊

这是吓碰上刚好那器件坏的,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也只能当备用机了吧

是的没什么用了,就是修来玩一下。

网友:
没保护了,后续再坏就是芯片了。

网友:
太暴力了,太暴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