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全球首拆。猜铺这是哪款音响?研究一下用的是什么功放芯片?

楼主(2019-10-06):
功放部分一共有3块板子。看来看去不知道哪个是功放芯片。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请看第一块板,正面。
6个接口从左到右上到下分别是:供电。和第二块板连接的排线。供电。左边高中音。右边高中音。低音。

背面。

第一块板和第二块板之间用排线边连接
第二块板正面

背面

第二块板和第三块板之间用插座连接
第三块板正面

背面

线路板设计很复杂,两面电子原件,板子中间还走的有线路。

网友A:
一看就是多路D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多路D类的

是的,问题是不知道哪个是功放芯片哈。2.1的功放

网友:
这么多电感,应该是D类

网友B:
这种没有功放芯片,这是早期逻辑芯片跟功率管组合的功放板,即使现在数百瓦以上的数字功放也是专用驱动芯片加功率管结构,全集成的芯片也就3百瓦以内的为主。

网友C:
电感旁边8腿的应该是功放芯片吧?这玩意还有单片机,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旁边8腿的应该是功放芯片吧?这玩意还有单片机,挺复杂的

150瓦的功率,应该不是这么小的芯片能达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瓦的功率,应该不是这么小的芯片能达到的

音响里的150W并不是指输出功率真的有150W,另外,数字功放很小的芯片就能输出很大功率。

网友D:
4个全频声道,1个低音炮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有功放芯片,这是早期逻辑芯片跟功率管组合的功放板,即使现在数百瓦以上的数字功放也是专用驱动芯片 ...

不是早期的产品哦。是现在还在售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4个全频声道,1个低音炮输出

是有5个喇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早期的产品哦。是现在还在售的产品。

技术并不等于生产时间,现在的新技术已经是数字音频输入的专用芯片了,甚至以后有可能出现直接支持Dante网络接口的驱动芯片。adi1937输出的是模拟信号,关键是排线旁那三块8脚芯片型号不清楚,功率部分那几片只是驱动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0瓦的功率,应该不是这么小的芯片能达到的

那是mos开关管,稍微好些的数字、D类功放都会采用独立开关管,集成的估计只有消费产品为主要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mos开关管,稍微好些的数字、D类功放都会采用独立开关管,集成的估计只有消费产品为主要用户。 ...

150W的功率,竟然看不到功放芯片和散热片,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W的功率,竟然看不到功放芯片和散热片,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没必要散热片的,mos肚皮底下是和覆铜焊接一体的,依靠板体散热。管子工作在开关状态发热相对较小,即使是专业的千瓦数字后级也只是很单薄的散热器而已。

网友E:
D类可以做到

D类40W x2  RMS, 小得和肥皂盒差不多

因为D类的转换效率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D类可以做到

D类40W x2  RMS, 小得和肥皂盒差不多

输出功率是150W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功率是150W的哦。

是的150W,但是你可能有点误会这150W了.这是音频功放,不是电灯泡,也不是电阻.播放歌曲时,歌曲是抑扬顿挫的,不可能有音乐能令功放一直工作在150W.只有播放单频正弦信号才有可能令功放达到150W.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功率是150W的哦。

40w*2  rms , BTL就能80W, 80w只有肥皂盒大小。。。 150w也不会大多少

D类功放效率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有功放芯片,这是早期逻辑芯片跟功率管组合的功放板,即使现在数百瓦以上的数字功放也是专用驱动芯片 ...

是d类的,芯片驱动那几个8脚mos管使它处于开关模式,所以效率很高。不像普通功放主要是ab类的工作于线性模式。所以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