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把滑板车电池拆了~悲伤

楼主(2019-10-06):
车子到冬天电量越来越不抗用了,看到大家说把电池平衡一下,续航会升高不少,然后就学着把电池拆了结果发现电压是一致的,可能用的时间太久了,电池老化了,才导致不抗用。36V的18A的三星粉红18650,6并10串,出厂续航45公里,目前也就20公里吧。

楼主:
电池组是15年6月组装的,用了也是4年多了,想象老化也是正常现象,滑板车后轮胎都磨废两条了。电池接口发热挺严重的,都已经烧化了,感觉还是存在安全隐患的,这个要是炸一下,人的整条腿就废了

网友A:
我怎么看来看去都是7并10串

网友:
继续用吧,到不能忍受了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组是15年6月组装的,用了也是4年多了,想象老化也是正常现象,滑板车后轮胎都磨废两条了。电池接口发热 ...

当年很火的三星18650,正品的话泄压阀先作用,炸设备除非先发生形变

网友:
这个滑板车里有这多18650电池啊,看来功率不小啊,什么时间换新电池?我等着收旧电池,安装充电宝。

网友:
电池这么大容量,看来是带手把的滑板

网友:
锂电池不安全啊!

网友:
电池组好威武18650  不错。都换新价格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看来看去都是7并10串

果然  是7串10并

网友:
安慰。。。。建议先把烧黑的线和接头换了

网友:
不规则形状的电池组比较少见,加上蜂窝式组合可以提高空间利用率。建议先把可能出问题的接头换新的,电池组一般找商家定制,另一种自己焊接需要设备,好像功率够大的烙铁和焊锡丝,强力助焊剂等也行。

网友B:
我前两天拆了一组,本地买的,240元一个黑色的踏板车带的电池和你这一样,10串里只有3组多不到30节电池还能冲回来,其它都死了,电动踏板车车况挺新,没有明显外伤,后轮胎有问题,走起来颠,订了新轮胎了,踏板车总价240,电池我有一组以前10.4ah的装上了,又花了30多买了个后轮胎还有20元换了两个后电机轴承合三百元加一组电池,也不算太贵吧!反正留着也是闲着,你这整车新的时候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两天拆了一组,本地买的,240元一个黑色的踏板车带的电池和你这一样,10串里只有3组多不到30节电池还能 ...

这个是最早的一波滑板车  电池够大  当时2300左右吧  但是 我也是买的二手的  人家骑了不到一年,也是后轮胎钢丝线断了,走起来颠簸,买原装的轮胎50元然后让人给换了手工费50元  车子二手价格买的是350元吧  因为看到电池够大,所以感觉电池也值这个价格了  总共花了450元  已经骑了3年了

网友:
滑板车20公里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最早的一波滑板车  电池够大  当时2300左右吧  但是 我也是买的二手的  人家骑了不到一年,也是后 ...

我这也是最早那种版本,那跟你比我买贵了,我这电池是坏的,一套好电池都不止5八百的!你这电池包好处理好接口接着用吧,没问题的,冬季都跑不远,都这样,只要室外温度高于15里程基本和新的时候能相仿,锂电三四年衰减不会那么大!如果长期稳定使用这电池能用10年!冬季都这样,我的更是,我现在用的都是10ah的,里程更少,好在我这温度还没那么低!

网友:
既然电压一直,那就是容量下降了,全部拆散,每块单独测容量,分容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