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2281开卡错误 FATAL_ERROR: Could not perform the ReadDriveConfigUnique(已解决)

楼主(2019-10-06):
求助卡下面一步了,求哪位大神指导下。我换过转接卡了 还是不行,一定要USB2.0吗?
<?xml version = "1.0"?>
<Genesis_Log>
    <Log_Body>
~~~~~~~~~~~~~~~~~~~~~~~~~~~~~~~~~~~~~~~~~~~~~~~~~~~~~~~~~~~~~~~~~~~~~~~~~~~~
Overall Summary:
~~~~~~~~~~~~~~~~~~~~~~~~~~~~~~~~~~~~~~~~~~~~~~~~~~~~~~~~~~~~~~~~~~~~~~~~~~~~
                Start Time: Fri, 10/04/2019 @ 13:02:22
                  End Time: Fri, 10/04/2019 @ 13:04:32
             OverallResult: FAIL
                  ExitCode: (0x10090009:SF_GENESIS_CDU_ERROR)

~~~~~~~~~~~~~~~~~~~~~~~~~~~~~~~~~~~~~~~~~~~~~~~~~~~~~~~~~~~~~~~~~~~~~~~~~~~~
Environment Settings:
~~~~~~~~~~~~~~~~~~~~~~~~~~~~~~~~~~~~~~~~~~~~~~~~~~~~~~~~~~~~~~~~~~~~~~~~~~~~
          Input Parameters: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18:0:0:0
                  argv[3]: /home/Mac/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mfp
                  argv[4]: /home/Mac/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28041.123456.driveconfig
                  argv[5]: 2F2720020239
                  argv[6]: 28041
                  argv[7]: LOG=/home/Mac/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2F2720020239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18.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argv[8]: -TCG_OPAL=/home/Mac/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28041.123456.driveconfig

                  Log File: /home/Mac/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2F2720020239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18.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Hostname: localhost.localdomain
           Host IP Address: 127.0.0.1
               Port Number: 1
                DeviceName: /dev/sg1
        SF_Genesis Version: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ersion: v1.7.1.20130612-fc14-32bit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2.6.35.6-45.fc14.i686 #1 SMP Mon Oct 18 23:56:17 UTC 2010 i686

~~~~~~~~~~~~~~~~~~~~~~~~~~~~~~~~~~~~~~~~~~~~~~~~~~~~~~~~~~~~~~~~~~~~~~~~~~~~
Post Processing Device Information:
~~~~~~~~~~~~~~~~~~~~~~~~~~~~~~~~~~~~~~~~~~~~~~~~~~~~~~~~~~~~~~~~~~~~~~~~~~~~
                   WWN OUI: UNKNOWN
              WWN UniqueID: UNKNOWN
                Serial No.: UNKNOWN
                 Model No.: UNKNOWN
         Firmware Revision: UNKNOWN
              ROM Revision: UNKNOWN
            NAND Page Size: UNKNOWN
     Number Of Chip Enable: UNKNOWN
           Logical Sectors: UNKNOWN
                   NAND ID: UNKNOWN
        Flash Manufacturer: UNKNOWN
              Flash Device: UNKNOWN
~~~~~~~~~~~~~~~~~~~~~~~~~~~~~~~~~~~~~~~~~~~~~~~~~~~~~~~~~~~~~~~~~~~~~~~~~~~~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Fri 10/04/2019 13:02:22]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18:0:0:0
                      argv[3]: /home/Mac/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mfp
                      argv[4]: /home/Mac/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28041.123456.driveconfig
                      argv[5]: 2F2720020239
                      argv[6]: 28041
                      argv[7]: LOG=/home/Mac/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2F2720020239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18.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argv[8]: -TCG_OPAL=/home/Mac/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28041.123456.driveconfig
                     ~~~~~~~~~~~~~~~~~~~~~~~~~~~~~~~~~~~~~~~~~~~~~~~~~~~~~~~~~~~~~

[Fri 10/04/2019 13:02:22]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18:0:0:0'
[Fri 10/04/2019 13:02:27]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18:0:0:0'
[Fri 10/04/2019 13:02:32]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Fri 10/04/2019 13:02:32]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Fri 10/04/2019 13:02:37]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18: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1'
[Fri 10/04/2019 13:02:37]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1
    MFP Package Filename = /home/Mac/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mfp
      Configuration File = /home/Mac/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28041.123456.driveconfig
              Serial No. = 2F2720020239
         World Wide Name = 28041
  ~~~~~~~~~~~~~~~~~~~~~~~~~~~~~~~~~~~~~~~~~~~~~~~~~~~~~~~~~~~~~~~~~~~~~~~~~~~~~~~~~~~~~~~~~~~~~~~~~~~~~~~~~~~~~~~~~~

[Fri 10/04/2019 13:02:37]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Fri 10/04/2019 13:02:37]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home/Mac/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mfp
[Fri 10/04/2019 13:02:37]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home/Mac/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mfp
[Fri 10/04/2019 13:02:37] - file  /home/Mac/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28041.123456.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Fri 10/04/2019 13:02:43]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Fri 10/04/2019 13:02:43]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Fri 10/04/2019 13:02:43]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home/Mac/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28041.123456.driveconfig
[Fri 10/04/2019 13:02:43]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8041) in DriveConfig file: /home/Mac/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28041.123456.driveconfig
[Fri 10/04/2019 13:02:43]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Fri 10/04/2019 13:02:43]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8041
[Fri 10/04/2019 13:02:43]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8041
[Fri 10/04/2019 13:02:43]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8041_fw_cl_mlc_MIC_64Gb_MT29F64G08CBABBWP_1Q_2C_1D_S_PP_R01365_s512.vic
[Fri 10/04/2019 13:02:43]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8041
[Fri 10/04/2019 13:02:43]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8041
[Fri 10/04/2019 13:02:43]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8041_mf_mlc_MIC_64Gb_MT29F64G08CBABBWP_1Q_2C_1D_S_PP_R01365_s512.vic
[Fri 10/04/2019 13:02:43]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Fri 10/04/2019 13:02:44]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Fri 10/04/2019 13:02:44]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Fri 10/04/2019 13:02:49]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Fri 10/04/2019 13:02:49]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60AABBM0'.  This indicates MFB download was successful.
[Fri 10/04/2019 13:02:49] - Successfully enabled SMART capabilities...
[Fri 10/04/2019 13:02:51] - Successfully issued a diagnostic unlock...
[Fri 10/04/2019 13:02:52] - Performing the flash test of block 0 (0x0000)...
[Fri 10/04/2019 13:02:54] - Flash Test Results:
~~~~~~~~~~~~~~~~~~~~~~~~~~~~~~~~~~~~~~~~~~~~~~~~~~~~~~~~~~~~~~~~~~~~~~~~~~~~~~~~~
-----------------------------------------------------------------------------
Flash Test Parameters:
-----------------------------------------------------------------------------
               Block Count: 0
                Page Count: 1
                 Bus Count: 1
        Chip Enabled Count: 2
                 Die Count: 1
                Lane Count: 4
               Plane Count: 2
-----------------------------------------------------------------------------
Results Notes:
-----------------------
   N1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passed with no bit errors.
   N2 - No test data available.  Test may have aborted, or failed during the testing.
   N3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errors less than or equal to half the range of ECC correction power.
   N4 - At least  one erased page teste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half the correction power.
   N5 - Walking zeros test failed.
   N6 - Walking ones test failed.
   N7 - Block contained factory bad block markings and testing was skipped.
   N8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0.
   N9 - Block in plane 0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N10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1.
  N11 - Block in plane 1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

+------+------+------+------+--------+--------------------------------------------+---------+
| Bus  | CE   | Die  | Lane | Value  | Result Notes                               | Overall |
+------+------+------+------+--------+--------------------------------------------+---------+
| 0    | 0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1    | 0x0023 | N1,N3,N5                                   | WARNING |
+------+------+------+------+--------+--------------------------------------------+---------+
| 0    | 1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8
            Number of failures: 0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1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7
-----------------------------------------------------------------------------

~~~~~~~~~~~~~~~~~~~~~~~~~~~~~~~~~~~~~~~~~~~~~~~~~~~~~~~~~~~~~~~~~~~~~~~~~~~~~~~~~

[Fri 10/04/2019 13:02:54] - Performing the FORMAT Comman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MemoryWearCycleCapability = 0
              CurrentPE_CycleCount = 0
                     LifeInSeconds = 0
                   LogicalCapacity = 125045424
                        SectorSize = 512
             SectorAlignmentOffset = 0
                  ExpectedMemoryID = 25644 (0x642C)
                   ExpectedNumDies = 0
               SerialOutputControl = 0
                           Time[8] = 0x0000000000000000
            MiscFlag_Erase_R_Block = 0
     MiscFlag_PanicHandlingEnabled = 0
        MiscFlag_PanicOnSATA_Error = 0
  MiscFlag_WriteThrottlingTestMode = 0
      MiscFlag_DisableUserBandECCX = 1
                        L_PageSize = 0
                        E_PageSize = 0
              ErrorCorrectionPower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Low = 0
                  ExtraOptions_0_1 = 0
~~~~~~~~~~~~~~~~~~~~~~~~~~~~~~~~~~~~~~~~~~~~~~~~~~~~~~~~~~~~~~~~~~~~~~~~~~~~~~~~~~~~~~~~~~~~~~~~~~~

[Fri 10/04/2019 13:04:30] - FORMAT command completed...
[Fri 10/04/2019 13:04:30] - Waiting (2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Fri 10/04/2019 13:04:32] - Setting up the stamp information through CDU command...
[Fri 10/04/2019 13:04:32] - FATAL_ERROR: Could not perform the ReadDriveConfigUnique() operation on the drive... (0x00100001:SF_SATA_DEVICE_NOT_PRESENT_ERROR)
[Fri 10/04/2019 13:04:32]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Fri 10/04/2019 13:04:32] - Exiting...

    </Log_Body>

    <Overall_Summary>
        <Start_Time> Fri, 10/04/2019 @ 13:02:22 </Start_Time>
        <End_Time> Fri, 10/04/2019 @ 13:04:32 </End_Time>
        <Overall_Result> FAIL </Overall_Result>
        <Exit_Code> (0x10090009:SF_GENESIS_CDU_ERROR) </Exit_Code>
    </Overall_Summary>

    <Environment_Settings>
        <Input_Parameters>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18:0:0:0
                  argv[3]: /home/Mac/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mfp
                  argv[4]: /home/Mac/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28041.123456.driveconfig
                  argv[5]: 2F2720020239
                  argv[6]: 28041
                  argv[7]: LOG=/home/Mac/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2F2720020239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18.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argv[8]: -TCG_OPAL=/home/Mac/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28041.123456.driveconfig
        </Input_Parameters>
        <Log_File> /home/Mac/ssd/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2F2720020239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18.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Log_File>
        <Hostname> localhost.localdomain </Hostname>
        <Host_IP_Address> 127.0.0.1 </Host_IP_Address>
        <Port_Number> 1 </Port_Number>
        <Device_Name> /dev/sg1 </Device_Name>
        <SF_Genesis_Version>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Genesis_Version>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v1.7.1.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2.6.35.6-45.fc14.i686 #1 SMP Mon Oct 18 23:56:17 UTC 2010 i686 </SF_OS_Information>
    </Environment_Settings>

    <Post_Processing_Device_Info>
        <WWN_OUI> UNKNOWN </WWN_OUI>
        <WWN_UniqueID> UNKNOWN </WWN_UniqueID>
        <Serial_Number> UNKNOWN </Serial_Number>
        <Model_Number> UNKNOWN </Model_Number>
        <Firmware_Revision> UNKNOWN </Firmware_Revision>
        <ROM_Revision> UNKNOWN </ROM_Revision>
        <NAND_Page_Size> UNKNOWN </NAND_Page_Size>
        <Number_Of_Chip_Enable> UNKNOWN </Number_Of_Chip_Enable>
        <Logical_Sectors> UNKNOWN </Logical_Sectors>
        <NAND_ID> UNKNOWN </NAND_ID>
        <Flash_Manufacturer> UNKNOWN </Flash_Manufacturer>
        <Flash_Device> UNKNOWN </Flash_Device>
    </Post_Processing_Device_Info>

</Genesis_Log>

[Fri 10/04/2019 13:04:32]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1 ****** FAIL ******

是不是我哪里写错了。

网友:
有一片闪存报警,估计跟某一片闪存不稳定有关,找另一个id,减容避开坏的这片

网友:
[Fri 10/04/2019 13:04:32] - FATAL_ERROR: Could not perform the ReadDriveConfigUnique() operation on the drive... (0x00100001:SF_SATA_DEVICE_NOT_PRESENT_ERROR)
这不是报错了吗!看看是不是闪存虚焊或者坏了,也可能主控虚焊。

楼主:
这个搞定了还passed了

网友A(2020-12-07):
你这个是怎么搞定的   我的也一值报这个错 FATAL_ERROR:Could not perform the ReadDriveConfigUnique() operation on the drive.....(0X12000005:SF_SG_HOST_ABORT_ERROR)

网友(2021-09-25):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怎么搞定的?

网友B(2023-02-05):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怎么搞定的   我的也一值报这个错  FATAL_ERROR:Could not perform the ReadDriveConfigUnique() o ...

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3-08-09):
引用 网友B:
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应该是短接点的跳线没接好,我重新弄了一下让它一直短接,后面就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怎么搞定的   我的也一值报这个错  FATAL_ERROR:Could not perform the ReadDriveConfigUnique() o ...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应该是短接点的跳线没接好,我重新弄了一下让它一直短接,后面就成功了
要让它一直保持短接状态

网友C(2023-09-10):
我在Win11上装虚拟机弄成功了,之前一直蓝屏,至少要安装17版本的虚拟机软件,然后更新飞哥的虚拟机,兼容也调到17,它自己会更新的,更新之后把USB调到3.1,之后怎么操作都不会蓝屏了。然后关于FATAL_ERROR: Could not perform the ReadDriveConfigUnique问题的话,我是这样解决的,可能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里面:在它这样报错之后拔掉短接线,然后重新连接盒子,他会一直保持在ROM状态不会掉,然后再查看端口,重新刷一次就PASS了。哈哈哈

网友:
开完SF2281(金士顿SV300-240G)之后,虽然urw测试速度蛮快,平均写入240MB/s,平均读取429MB/s,但是就跟想的一样,烫得厉害,没办法跑的时候只能那风扇对着吹,怕它起飞。哈哈,只敢跑一圈,看吧,不稳定的化就当大号U盘来用了。。。。干脆

网友(2024-03-07):
引用 网友C:
我在Win11上装虚拟机弄成功了,之前一直蓝屏,至少要安装17版本的虚拟机软件,然后更新飞哥的虚拟机,兼容 ...

我也是拔掉线过去了,但是最终卡在Root Creation Failed (MFB format)这个上面

网友:
参照10楼的做法,我也开卡成功了